最近完成的一款D类功率放大器

楼主(2009-09-20):
使用的是IR公司的方案,输出功率100W双路。效果不错。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83047.JPG(文件大小:3.2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IC_0288.JPG)

网友:
给楼下个马扎吧

网友:
上个原理图看看
呵呵

网友:
图片帮你转小一点。

楼主:
各位同学请参考下列网站:http://www.irf.com/technical-info/refdesigns/audiokits.html
我就不Ctrl+C Ctrl+V了。

网友:
or right to the horse's mouth: http://www.nxp.com/acrobat_download/usermanuals/UM10155_2.pdf

this is a Philips application note detailing the patent Bruno Putzeys developed when he was at Philips. Bruno then left and joined UcD an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various UcD Class D amplifiers follows the same architecture outlined in the Philips application.

the UcD class D amps are highly praised for its sound quality. In contrast, IRAudamp (there are quite a few versions of them, available here http://www.irf.com/technical-info/refdesigns/audiokits.html) is an old design (pre-filter feedback vs. UcD / Philips's post filter feedback).

the Philip's architecture can be easily simulated and simplified.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IR的方案是滤波前反馈,这点不及NXP的方案。但是其最大特点是电路采用集成芯片调试简单。NXP那个UcD方案全部使用分立元件,电路复杂但效果好。这个功放主要是用于车载应用。对音质没有太高有求,使用IR的方案较为方便。UcD的方案见下列网站:
http://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u=http%3A%2F%2Fwww.classd.fromru.com&langpair=ru%7Cen&hl=en&ie=UTF-8&oe=UTF-8&prev=%2Flanguage_tools

楼主:
有使用UcD方案的同学交流下,我做IR那个方案时烧掉了N个IRF4020 MOS管,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