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CDMA - EM200 模快调试经验分享

楼主(2009-09-20):
最近调试 EM200  ,废了不少周折,终于调试完毕,进入测试阶段 .下面把本人一点小小经验和大家分享,如有问题,还请大家一起交流.谢谢
开发环境:KEIL3.4 ,CPU:ARM7
初始化部分:
1: EM200模块的通信波特率不是自适用的,要根据实际情况初始化设置,默认为115200,设置完成断电后保存
2:EM200 AT命令兼容CM320的,所以初始化要关闭: AT $ HCTCM = 0;
3:EM200 默认的是无硬件流控制,可用如下命令查讯:
  AT + IFC ?
重新设置可用命令:
AT + IFC =0,0  无
AT + IFC =2,2  有

设计流程序要注意点:
1: 在使用EM200发送命令时应该按以下流程
(1):先发送 AT%TCPSEND=1,8;
(2):一定要等到回应OK,在接着发送具体数据;
(3):正确应答得到回应是 %TCPSEND: 1, 8
例如:
发送:
41542554435053454E443D312C 38  0d
回应:
AT%TCPSEND=1,8
OK ( 一定要等到回应OK)
再接着发送3132333435363738
正确回应
%TCPSEND: 1, 8
(请注意:以上上通过CPU串口发送的,如果你只是用PC加调试助手直接操作EM200就不需要等待OK,可以直接发送,但是在程序中一定要这样处理,否则服务器节收的数据会从第二笔开始出错)
2: 在接收数据处理中间,根据接收的数据长度做相应的延时,可以完全接收到数据。因为 AT命令: 0d 0a + %TCPRECV: 1, 8 (注意数据长度的后面是没有0d 0a的,出现的0d 0a是下一个AT命令的包头,这一点看看4就明白了),所以在处理这一包数据时不能以0d 0a作为结束的标准,我的做法是以数据长度取包分析

3:程序中在进入错误机制处理(就是当把服务器网线断开),  一定要先关TCP,然后关PPP,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否则PPP是会出现关不掉的现象.

4: 接收的AT命令格式是:
除了回显开头是AT+命令+0d 0d 0a,其他的都是0d 0a  +命令 + 0d 0a格式

网友:
不错,EM200大概什么价?

楼主:
100多快啊,网上到处是卖这种模块的

网友:
我司是华为的正规代理商-麦格天宝科技有限公司,有什么技术问题或者需要样片请联系我。MSN:gary_ruan@hotmail.com

网友(2009-10-23):
2楼的。可能将EM310的价格当成EM200的价格了吧。

网友(2010-09-01):
楼主,我现在也在调试EM200,遇到些问题,可以联系我一下吗,我QQ155055990,谢谢............

网友(2010-10-28):
过段时间想玩玩,先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100多快啊,网上到处是卖这种模块的

大概200俩快吧,我们公司也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问一下楼主你们用em200具体干啥

网友(2011-03-21):
好,刚弄了几块EM200 和EM310,研究一下看看,很好玩的~~

网友(2011-09-07):
不知道内置TCP/IP的协议栈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