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区新帖,QTOUCH 技术用于工程测试中~~

楼主(2009-09-20):
目前正在使用QTOUCH 技术开发产品,测试的结果稍后送上~~那位网友有关于测试触摸控制的测试标准,可以提供提供哦!!

网友:
电容触摸按键最难做的就是防水。

楼主可以测试下防水效果。

两个靠近的按键,在面板上倒水,使两个按键上面都有积水,而且两个按键上的积水是连在一起的,这时候你去摸其中一个按键,如果这都能区分出来,那说明防水效果很好了...

楼主:
楼上的意见很好
今天测试了结果汇报:不受手机等信号辐射的干扰。上电自适应的功能做的还不错。

网友:
手机辐射不强,楼主有没有用对讲机测试过啊。。。

楼主:
今天测试:
配置成按键:发现同一时刻触摸多出按键,值响应一个按键,同时触摸按键和滑条,可以同时响应。

测试的结果可能有错误,请网友拍砖

网友:
似乎和AKS有点关系,有点复杂了。

楼主:
感谢楼上“(八点九)段高手”回复!!
大家都来讨论下~~

楼主:
测试AKS_GROUP_X结果:通过测试,N个按键只要配置成同一个AKS_GROUP_X(eg:AKS_GROUP_1)在使用时,同一时刻只能响应一个触摸动作;若配置成不同的AKS_GROUP_X,可以同时响应所有触摸动作

关于AKS_GROUP_X的说明,目前还没有找到详细的资料,有哦高手说是叫做“临键抑制功能”的配置,那位能给出详细的说明
期待中~~

楼主:
TO:eagle2006
参见楼上的意见进行了测试:因测试条件受限,初步测试,防水效果一般。可能与PCB布局有关系。

楼主:
更新测试结果:
滑条通道的硬件设计:
注意点:
两侧的(一半的)滑条盘,在连接通道时,要选择通道较之高的通道,也可以说在硬件连接时,两侧的(一半的)滑条盘要选择连接较之高的I/O。
eg;在进行滑条设计时,一定要按照以下的连接的顺序(不一定是channel0~channel2):

通道选择 (原文件名:touch.jpg)
若果要把两侧滑条盘选择成channel0,其余两盘依次选择为:channel1、channel2,这样是不可以的。
PS:感谢 啊布猪 的中文翻译,不过要指出的是在 啊布猪 中文翻译中,滑条设计的顺序就颠倒啦(不是啊布猪的原因,估计是官方发布时就是错误的,在官方发布的09/09版本中以作修改),在使用2.0的库时,这样连接是不正确的,会导至滑条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2011-01-04):
楼主,请放点简化的程序给大家看看,最好是GCC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