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新手的单片机【光驱改避障小车(一)】

楼主(2009-09-20):
穷人新手的单片机【光驱改避障小车(一)】

作者:IT_豆豆虫 QQ623841006 转载请注明作者,谢谢
本人是新手,初学单片机,没什么学历,初中文化而已。所有用到的知识,都来源于互联网。DIY的过程

中,得到了 单片机交流群2 群中很多前辈的指导,在此特表达感激之情。他们是:(排名不分先后)
钱哆嗦 圆缘 恰の劉同學… Silly-Jiakie 十三爺 L0ve->Yu洁 火柴天堂 等等众多兄弟。

言归正传,说小车的事

【目标】 制作避障小车
【起因】 不记得在那个网站上,看到一个外国牛人把费软驱改成小车了,我也想自己做一个,动手试试

吧!
【规划】 0起点,先自学单片机,然后再做
【原则】 尽量不买现成的板子,能自己动手DIY的,尽量自己动手。(不过我发现在我这个小城市,购买

芯片很费劲,几乎买不到。在这里诚征芯片赞助啊!)

今天先发我做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和小车的原型(初学,没办法,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先来个电路图,我不会用绘制电路图的软件,自己用Photoshop CS3 绘制了下边的电路图

电路图说明:
P0、P1、P2、P3 引出IC上的对应针脚(便于以后扩展)
P4 从上向下分别引出IC上的31 30 29 脚(暂时不知道干什么的,留着以后扩展)
P5 预留+5V电压针
P6 预留 零线(公共地)
K1 上电手动复位开关
Y1 晶振,频率 14.318M

电阻说明
R1=1K
R2=4K

电容说明
C1=22uF
C2=10uF
C3=10uF

电路图中需要的全部原件,都是从破主板和光驱上拆解下来的。就是这些东西

拆下来的部分元件

由于没有打印机,不能用热转印法做电路板,所以只好自己手绘PCB板上的电路图,话了3个多小时,终于
画好了

贴到覆铜板上,准备浸泡

泡了半个小时,终于弄好了,中间不小心,把浸泡电路板的盆子弄洒了,弄了自己一身,还有沙发上都是

黄乎乎的东西,唉,我的沙发啊!!
原件焊接上以后,背面的效果

正面的效果

系统运行效果

小车的原型也做好了,这里先不公布细节了,SHOW两张图片吧
右前45度视图

后轮平衡系统

以后我会随时将自己学习、制作的进度,发布在这论坛上,希望能认识更多的同好朋友,互相学习。我是新人,请大家多多关照。在次感谢曾经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兄弟前辈们。谢谢!
作者:IT_豆豆虫 QQ623841006 转载请注明作者,谢谢

网友:
呵呵,废物利用,不错呀

网友:
嗯,佩服兄弟有这样的精神!
疑问:原理图中14M的晶振起振电容用10uF,单片机也能起振吗?

楼主:
我只是找到了这些元件,这个板子的电路图,我都没搞懂呢,我只有初中文化,你说的起振的概念,我还要去学习,不过感谢你给我指明了一个学习的方向啊

网友:
我也佩服楼主兄弟有这样的精神! !!很多人拥有了几百过千的全功能单片机学习板,反而连基本的实验都没能完成。

4楼的疑问:{原理图中14M的晶振起振电容用10uF,单片机也能起振吗? }

这两个电容应该是30p左右,图中的肯定不能起振!

应该跑个流水灯或至少闪亮一个LED来检验(图中的LED是电源指示用的)

不过楼主还是在网上找些基本的例程实验完成在做小车吧,学会走路再学跑更好些。。。

支持你!

网友:
呵呵,我也是个单片机初学者,也不知道怎么算这个起振电容用多大合适,看教科书里一般是用20pF-30pF.

楼主:
感谢6楼兄弟的指点,我去主板上扣电容去,估计只有贴片的了。PF单位的电容,主板上好像没有这么小的:)唉,我这里是三级市,连个电子市场都没有,愁人

网友:
豆豆,你的精神值得俺们学习!!!

网友:
你这样做不如用万能板焊吧。更省事。

网友:
【12楼】 jijuxie321

去街上买个车车回来!更省事。

网友:
建议楼主网购元件。

那两个电容用10uf还不如直接省略不用

网友:
楼主的精神不错,要不我赞助个32位的stm32f103rct6最小系统板+jlink吧。感觉楼主是真的用心在学。51内核的芯片我这里好像还有2个飞利浦的芯片,具体型号要到办公室看看。其他的51芯片就没有了。如果楼主要的话,快递给你了,在我这里已经睡了几年了。

楼主:
谢谢15楼的兄弟啊,我确实真心想学,但是不得门径啊!你说的芯片,我怕学不会啊。不过还是要先谢谢了。

网友:
两个51内核的芯片型号是:P89C51RA2BN   P89V51RD2FN

楼主:
kebaojun305兄,谢谢了,我现在初学,选择了89s52,我就先把它学通了吧,以后请多指点啊,

楼主:
6楼的兄弟说,
原理图中14M的晶振起振电容用10uF,单片机也能起振吗?
这两个电容应该是30p左右,图中的肯定不能起振!
应该跑个流水灯或至少闪亮一个LED来检验(图中的LED是电源指示用的)

我现在正在制作ISP线,还没完成,无法烧程序测试流水灯或者闪亮IED,请问各位怎么通过测量电压知道单片机是否起振了呢?
我现在98s52的18、19脚和公共地之间的电压都稳定在2V。我的VCC是4节1.5V的电池。

期待回答,谢谢啦!!

网友:
直接省略那两个电容就行了,不用管那么多。

网友:
我现在98s52的18、19脚和公共地之间的电压都稳定在2V。我的VCC是4节1.5V的电池。

最好是在4.5~5.5v之间

晶振两端电压大致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
用收音机靠近听一下,射频干扰很大的

我以前就这样,那时连DT830也没有

网友:
jionce209  刚开始会有很多不懂的 兄弟们看好你的
有什么问题在群里问大家吧

网友(2009-10-29):
其实我来阿莫这里已经很久了   大多在这里当观众  看看大家的高论 今天上班看到仁兄如此 痴迷   倍感佩服  我这里仓库里有很多元器件,公司也有采购,电子城离得近  ,你学习中需要什么器件 ,我们可以赞助呀,便宜的送 贵的帮你代购了,做什么事,,兴趣最重要!!!!QQ:917650259

网友:
学习雷锋好榜样~

网友:
车子跑起来了吗?你用得如果不是减速电机,从体积上看,貌似很难移动

网友:
很用心,这么一比较,好惭愧啊。。。

网友: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惭愧惭愧,祝仁兄早日成功!!!!!!

网友:
路过顶一下,LZ你爆强,用PS画电路图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意志和不泄的努力!

网友:
晶振电容用10uf?mark

网友(2012-03-25):
支持楼主,做了再说,在摸索中前进!

网友:
顶,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有这样的精神,我建议楼主再深造,你一定能学的很好。

网友(2013-03-01):
顶,有想法就好

网友:
楼主,你好牛叉叉叉啊,竟然可以用PS画图

网友:
最近因为调试不成功,感觉很气馁,楼主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