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类数字功放制作(TA2024)

楼主(2009-09-20):
前段时间闲来无事重新开始整功放了,之前做了一块LM3886的板子,不过觉得体积太大,又重,所以重新做了一块TA2024的板子,TA2024是传说中的T类功放,不过貌似实际上就是D类的。不管是哪一类,总之,它的效率比较高,做出来的功放体积要小很多,而且可以拉出2*15W的功率,相当的不错。

    我先是看了下TA2024的数据手册,根据它推荐的原理图画了一下,然后在淘宝上找了不少成品的图,了解了别人给它加的一些功能,然后再结合数据手册,把原理图稍微完善了一下。整个板子的布局构思花了我不少时间,最终的版本还是让我相当满意的。

    在画完原理图后,为了保证这次的板子不至于有任何差错,我先是从电子市场买了所有器件,然后对所有器件的封装都重新量身定做了一下。正式布板才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隔天还是觉得无聊,所以给板子上添加了一个logo,呵呵,纯手工画上去的。

    等了十来天,终于,我的第一块镀金工艺的板子出来了。激动地把器件焊上去,根据要求调试了一下,结果居然一次成功,然后板子便被师兄弟们抢光了。肉痛啊……后来应师姐要求,重新投了几块,呵呵。现在发几张图上来晾晾。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83063.JPG(文件大小:74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a2024_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83064.JPG(文件大小:882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a2024_2.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83065.JPG(文件大小:429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a2024_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83066.JPG(文件大小:467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a2024_4.JPG)

网友:
顶顶顶,我要PCB!!!!!!!!!!!!!!!!!!!!!!!!!111

网友:
楼主出套件吧

网友:
呵呵,还是师姐好使阿

网友:
能卖吗?貌似效果很好,想买一个玩玩

网友:
这个淘宝上有卖的,368不知道贵不贵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0ebf4bed20a9b9c24096b5772c11a173.jhtml
还有这个348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9259a46e5efffe4adb59ae1890920290.htm

网友:
这个芯片好买吗?

楼主:
有想买的话我可以再投些板子的,我不知道价格多少合理,呵呵

楼主:
淘宝上368元的我参考过了,几个电容比我这个“发烧”点,呵呵,可以自己换的。没外壳的话我想价格大概定170——200左右吧,不知道会不会嫌贵啊?

网友:
顶啊,多漂亮的板子,看的流口水,价钱很合理嘛·········

网友:
好便宜啊。效果好吗?

楼主:
额,基本上说效果很好的,至少跟我自己做的LM3886的功放音效差不多吧,我是听不出差别的。
图片我重发下吧,太大了看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
4个金色的接插件 帅气
整体效果很好
参考网上评论 据说音质很不错 而且能带动较大功率的喇叭 不知您测试的结果如何?

跟3886效果差不多?那很好的啊 这个价格很不错~~

楼主:
答八楼:这芯片貌似停产了,听说公司倒闭了,呵呵。不过在淘宝上还是能买到的,我这个芯片就是淘宝买的

网友:
干得不错啊,
闲来无事看来也不错,可以做个这么好的音响出来
空闲好啊,哈哈
先顶一个

网友:
老浦东的吹的神器,在淘宝上花了88元买了一套散件,一接喇叭就知道上当了,家里如果没有高灵敏度高素质的全频喇叭还是不要玩了,TDA2030感觉都比他爽。

楼主:
回楼上:
首先,我不知道你花88元能在淘宝买到什么样的板子什么样的器件,所以你上了什么样的当我也不得而知了;
第二,淘宝店三百多的TA2024的板子卖的挺火的,如果音质很差的话,我不认为会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去买;
第三,这个东西的好坏难道就得用低灵敏度低素质的喇叭去检测?我不是很懂。搞HIFI时难道都是拿极品功放顶破喇叭?
第四,这个音质我是自己听过的,这几天也一直在听,不觉得比TDA2030差哪去,或许我不够“发烧”,听不出来。但至少我之前听的是LM3886的,那个应该不比TDA2030差吧?
从理论上说,或者说从苛刻点的实际条件来说,T类永远不及甲类或是AB类的功放音质好,这个我承认,但就一般的发烧程度来说,都还是够用的

网友:
我在hifi168中的老浦东的毒箭,老浦东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这个吹到天上的nb里去了。
胆艺轩上有一家对这个东西介绍的比较详细,地址是http://mall.tubebbs.com/goods_c3BlY19pZAk1MDY3.html
那时候hifidiy上还有一家卖套件是50几的我没选择,我的88块是这个,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89f0485c554e193f912f8904fca7f58.htm现在涨价了。

网友:
哦,看错了,没涨价,我买的是自己焊的散件。

楼主:
说实话,那板子挺挫的

网友:
说实话,这东西接高灵敏度的全频喇叭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哈哈!
btw,我那个闲置套件已经焊好,加一个原装110v-12v,96w电源谁要的话上海自取100块。当场帮你试好。

网友:
楼主出套件吧,我买的

楼主:
我留个QQ吧,我不是很清楚这东西怎么交易什么的,想要套件的联系我844783869,目前我也就剩五六套,其他的被周围的人抢光了,呵呵

网友:
这功放做的很有水准啊,楼主太有才了
值得收藏研究,楼主卖多少钱,转让给我吧

网友:
确实很不错啊,昨天刚到板子,自己修饰了一下,嘿嘿。。图片给大家看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84875.jpg(文件大小:728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91277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84876.jpg(文件大小:532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912773.jpg)

网友(2010-01-30):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以前在HIFI论坛买过一块据说是全补品的,但是在我用着好像挺差的,低音出不来。。。。不知是不是我的喇叭问题

网友(2010-11-18):
回复 楼主:

我也做了块TA20204的功放,IC是贴片的,但是板子就是没有信号输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信号到IC输出这里就断了,郁闷。求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TA2024的输出端没有信号输出是怎么回事呢?{有输入信号进去}

网友(2012-09-27):
正在琢磨数字功放。
看了这贴,感慨:为什么我是个男人,不然不是有机会当师姐、师妹什么的!!!

网友A(2013-01-09):
我也做了一个,2011年做的。。。外壳才40.。。淘宝有卖的,很小。。。。我喜欢楼主的扭子开关,没找到这种弯头的啊,我挺喜欢这个芯片的,效率高,散热就外壳就行了。。。音质我听着除了低音略差,高音很棒,低音可能是我电源的原因,笔记本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2011年做的。。。外壳才40.。。淘宝有卖的,很小。。。。我喜欢楼主的扭子开关,没找到这种 ...

外壳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不错

这个外壳就是拓品TA2024的外壳。。。。上面还有LOGO,被我刮了。。。淘宝上有个江南精品馆的在卖

网友(2014-12-29):
不错的设计,不过我用的是TDA7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