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如何组网,载波侦听

楼主(2009-09-20):
各路大虾,小弟现在想用SI4432组网通信,一个基站对多个从机,现在是从机检测传感器信息将信息传递到主机,然后主机返回确认信息 ,也就是一次通信过程是从机引起,主机回复,所以从机就要进行竞争。那么从机如何进行载波侦听呢?
SI4432里有两个寄存器26,27关于RSSI的,26H保存着RSSI的值,27H是门槛,如果接受的RSSI超过门槛,02h或04h相应的状态位变化,如何设置27h门槛值呢?还有载波侦听要听多长时间为好?有没有载波侦听的程序啊,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兄弟,目前还有完整的组网资料,官方正在修改一些BUG,有了给你!其他的需要可以联系我,ywdjob@163.com

网友:
<摘录Si4432中文手册,如果有版权问题请斑竹考虑是否要删除一下内容):

接收到信号强度指示(RSSI)提供一个在调谐信道上接收到的信号强度的测量。读出RSSI的结果是0.5dB的增量,类似于一个高分辨率使能精确信道评估需要CCA(清理信道评估)、CS(载波感应)和LBT(载波侦听)功能。
RSSI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信号接收器打开了在信道的一个信号强度评估,当使能同步字侦测在同步字已经侦测到后将会冻结RSSI的值,当禁止同步字侦测或同步字没有侦测到,RSSI的值将连续不断的更新。从一个8位的寄存器能读出每位精度是0.5dB的RSSI的值,总的127.5dB的RSSI的范围。图26显示了输入功率等级和RSSI的值的关系:
信道空闲评估门槛在寄存器可编程27h的rssith[7:0],在引导码RSSI评估后,如果在这个信道上无信号强度产生一个判断是在门槛以上或者以下。如果信号强度在可编程的门槛以上那么一个“1”将出现在器件状态寄存器02h 的RSSI状态位上。中断状态寄存器04h ,或配置GPIO (GPIOx[3:0]=’1110’)。

网友(2010-04-09):
每块芯片的RSSI门槛和斜率都不一样,如何处理?

网友:
这么好的问题竟然还是没多少人回复。
我的想法是主机轮询的方式与从机通讯,载波侦听都不必了。
不过实时性比较差。

网友:
http://www.moreway.net/pinfo.asp?p=37基于msp430的无线开发板。
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的典型应用领域:
(1)遥测监测类:车辆管理系统、遥控引爆、工业遥控、无线鼠标键盘、遥测、航模控制器、安全防火系统;
(2)数据采集类:无线工业数据采集,无线232/485/422数据通信,无线抄表;
(3)RFID应用: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
(4)无线传感器:温度、压力等传感器信号无线采集、机器人控制;
(5)无线网络:无线局域网络,无线星形网络,无线拓扑网络;
(6)无线语音:无线音频播放,无线语音通信、小区传呼;
无线应用,无限精彩!!

无线快速开发评估套件的价值所在:
1、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建立您对RF产品开发的信心;
2、对多种产品和应用提供方便快捷的验证,实现了平台式的验证和应用;
3、实用的评估板,稳定可靠的性能,可以方便的进行验证与改进;
4、费用低,收获大,能让无线开发进度至少加速2周,而万用板飞线极不稳定,容易因焊接不稳定而直接影响调试结果,这一点在我们的用户中曾经不少用户遇到过的
5、技术资料全,典型案例可以快速上手,源代码可以使您快速进入无线设计领域。
6、扩展功能强,所有IO任你扩展,并有万用板区域

类型
数量
备注

JASK3000开发底板
2片
A-B,其中一般A做发射板,B做接收板

无线模块
2片
选配

MSP430F149
2片
主控芯片

JTAG调试线
1条
JTAG下载

串口线
1条
用于和PC通信

18B20温度传感器
1个
-55~125℃

电位器
1个
10K

LCD
1个

蜂鸣器
2个
报警提示

电源连接线
2条
外接5V电源

电池盒
2个
用于手持测试

配套案例光盘
1张

此外,用户结合自身实际应用考虑,用户可选购多套构建属于自己的无线网络开发平台。

配套应用案例流程介绍:

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无线通信应用参考设计

单片机与电脑之间无线通信应用参考设计

1.无线双向通信(无线遥控)应用设计

2.无线232/485数据通信应用设计

3. 无线AD传感应用设计

4.无线温度监控系统应用设计

5. PC无线控制应用设计(无线比赛计分系统)

无线232、485案例:

用于工业数据传输替代传统有线传输,常见应用流程:传感器数据采集-单片机处理-无线数据传送-无线接收-单片机读取接收数据-232串口上传PC数据显示及相关数据库。某种程度上增加232协议通信距离,并使用大功率无线数传模块,通讯距离可以高达1KM以上,可以替代传统有线232、485总线,并且免去布线的麻烦,也降低了总体成本,而且维护简单,费用也更低。

无线比赛计分系统案例:

发送端预设2个按钮,按钮1表示发送信息表示:甲队加2分,按钮2发送信息表示:给乙队加3分,接收端接收后进行分类处理,并由4位数码管显示两队比分值,通过该实验可以基本掌握无线计分牌的工作流程和实现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只要增加相应功能键值,并扩展数码显示效果,同样结合不同应用场合可以采用LED大屏幕、LCD来达到更好的显示效果,完全可以替代传统有线计分数据传输,具有免去布线麻烦,降低工程成本,维护更加简单等优点。

无线传感器案例:
发送端:采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并通过单片机MSP430F149对DS18B20进行温度采集,采集完后单片机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转换成有效数字信息,并通过无线模块将采集得到的温度数字数据发送出去;
接收端:通过无线模块接收发送端发出的温度信息,当数据接收完成后产生接收完成中断信号,单片机确认有中断信息后读取无线接收缓冲区中的数据,根据数据包协议将接收到的信息通过数码管动态扫描方式显示当前温度,同时也将温度信息通过232串口上传给PC机,并对温度信息进行数据统计和数据存储。以下是上位机界面效果:

温度采集后PC显示

PC控制界面

网友(2011-11-08):
从机发送之前进行载波侦听,如果可以发送进行数据发送,发送完毕后从机马上进入几ms的接收模式,超时后进入睡眠,主机接收到从机的信息后马上回复ACK,如果从机收到,则一个通讯过程结束,如果从机没收到,从机可以进行多次发送
一个从机如此,多个亦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主机是否可以通过频道和同步字 配置不同的参数(跟随从机的数据包配置)分时扫描各个参数的配置(可以理解为给从机分配各个通道)进行配对
从机只是在自己的通道上面收发数据就行,这样不知道干扰的效果如何,带宽设置多大比较适合,如何降低,主机和从机的配对次数,从而使从机的功耗降低

网友:
在某频道上  设定一个请求序列规则
定好请求顺序,及请求信息时长,在这设定为10ms,请求信息尽量短,只包含从机id和信息优先级,  如从机a最先发送 ,a发送15ms后从机b发送,a发送30ms后c从机发送  依次类推   最后一个从机发送完之后 给主机预留一段时间响应 ,主机监听序列后判断优先级,在下一次预留相应时间到来时送出相应信息,响应信息可以是,指定某个从机到某个频段发送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你好 请教SI4432中断问题,
假设启动数据包自动处理 处于接收状态, 开放三个中断检测(前导码,同步字,和有效数据包)

中断是怎么发生的,  看DEMO代码,是按顺序来发生的,如果前导码中断处理时间过长 是否会产生以下的情况
处理完前导码之后,你以为马上只产生同步字的中断,等待IRQ 读状态寄存器,判断同步字(此时你已经清除掉有效数据包中断使能了)
最后你还是以为接下来该是有效数据包中断产生了吧 ,检测IRQ发现 没有(你在读取同步字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清除掉有效接收数据包使能中断了) 以为出错, 接收如此循环下去 。。。。。。。。。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产生

如果发生上面的情况,前导码,同步字,和有效数据包 每个中断响应的时间是多少,

看官方资料是一个一个去判断IRQ读状态,当使用同步字和帧头组网,做节点运用时候,处理这两个的时间肯定会加长。。。。

比较愚昧,认识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楼主,在这个话题上我还是新手,上一个回复也是随意想出来的,还没玩过这个模块

网友:
我也是新手 目前也有做组网的打算 还请大侠们多多讨论啊

网友(2012-01-11):
回复 楼主:

我目前也正在做,但还没有调时通过,正在郁闷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
应该是有的,具体解决方案还不太清楚,我在调试的时候遇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
难不难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