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莫那个图标做的黑白相册

楼主(2009-09-20):
源代码

楼主:
我家的小孩

网友:
果然有才。

COOL.

楼主:
我本来想用那个黑白的做头像当个“副阿莫”,但是尊重您,所以不敢用

网友:
请教黄大才是怎么把彩色的图片转换成单色位图的

网友:
你们家的小才很可爱

网友(2010-04-05):
哈哈~~果然有才~~与4楼同问~~

网友:
噢。。5楼已有答案,我还以为有什么专门的软件呢~

网友:
有专门软件的,我以前编写文曲星上的程序的时候有的,但是软件在家里的电脑上,需要的话我下次回家的时候传上来,一周以后回家~

网友:
哈哈~~传吧,把OURAVR打造成资料最全的网站!!

网友:
不一定要位图 底片效果呢?一般图片软件都可以

网友:
这个软件是做灰度图片的,可以直接选择BMP to DATA2来转换成2进制的图片~

网友:
请教个问题,就是我用GCC编译楼主给的程序,发现超出了数据区的最大存储容量?请达人指点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要把图片这种大容量的数据定义在flash区吗?

网友:
回15楼,难道我要把图片这种大容量的数据定义在flash区吗?:
-----------------------------------------------------------
那是当然的!想想看,128*64液晶一张图片数据就1KB了,M16也就1KB的SRAM,不放flash里,还能放哪里?
读取的时候用pgm_read_byte(&img[?]),循环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楼主也没有把图片的数据存入flash中呀,不知道他是怎么显示正常的?

网友:
那是当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为什么显示正常呢 很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我用是ICCAVR编译器

图片用WINDOWS附带的ACD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