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Z1000电压基准套件公告*******购买必看

楼主(2009-09-20):
0、该套件中使用的LTZ1000,LT1013,塑封电阻均为拆机货!塑封电阻产用AE或者VISHAY拆机电阻。

1、该套件由我制作,如果套件在使用中出现任何问题,请直接联系我解决,我的联系电话:13858272889,没有特殊情况,我手机24小时开机,白天因为工作原因部分时间段不能通话,请短讯联系!

2、一年后我提供再次标定服务,寄给我的邮费由买家负责,寄回邮费由我负责。标定的电压参考LYMEX的电压基准套件和我的7套基准(如果这些基准之间出现
   较大的的对比误差,标准电压重新标定)。如果一年后,南方地区该基准电压漂移超过3PPM,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该基准电压漂移超过5PPM。对超过该指标的套件,买家不满意的可以 联系我JJ3055 全额退款。

3、套件上的任何部分请不要动,任何元件的更换,任何元件重新焊接,保温罩的拆卸更换,都会导致输出电压改变,对于更换过零件,元件重新取下焊接过的,保温罩有重大改动的,视为放弃任何售后服务

4、请不要将套件强行塞入低温设备和高温设备进行高低温试验,循环高低温试验会加速老化,导致输出电压出现较大偏移,如果该套件买家自己进行过高低温循环试验的视为放弃任何售后服务。(是否进行过高低温试验很难鉴定,全凭买家个人信用,由买家说了算!)

5、使用过程中请不要将电源极性接反,电源极性接反的后果大多数是运放LT1013损坏,而且接错必烧!!!因为这种原因导致的损坏,请联系我更换运放!塑封运放免费提供一次,陶封没有备用,不提供更换。二次以上损坏的请买家付费购买。LTZ1000烧坏不提供更换服务。

6、套件在恒定温度下保存可以减缓老化,对于北方和西北地区,四季温差较大的,尽量放于温差较小的室内保存。套件进行二次稳压、装入金属盒子可以降低噪音,但装盒过程会导致电压输出发生一定的漂移。

7、未涉及事宜,友好协商解决。

8、电子套件使用请在一定电子基础的情况下使用,如果没有相关的电子基础,请在专家或资深电子爱好者监护下使用,对于套件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爆炸和火灾等事故,最多赔偿套件价格,其他损失概不负责。

9、套件的成本核算明后天贴出

********************************补充电路图和PCB文件************************

该套件的电路图和PCB文件请下载:

其中部分元件参数进行修改,与以上文件不一致:
R4=10K、R5=2K5、R12*=11K或者10K(部分套件R12*未焊,但附上一个10K电阻。焊上R12*=10K可以降低恒温温度5-10度,输出电压也要改变。)

R1=250R、R2=250R(大部分套件R1,R2分别选择AE XT和VISHAY VSRJ,这两种电阻温度系数相反,可以部分抵消)。

楼主:
第2条有笔误,该为:

2、一年后我提供再次标定服务,寄给我的邮费由买家负责,寄回邮费由我负责。标定的电压参考LYMEX的电压基准套件和我的7套基准(如果这些基准之间出现 较大的的对比误差,标准电压重新标定)。如果一年内,南方地区该基准电压漂移超过3PPM,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该基准电压漂移超过5PPM。对超过该指标的套件,买家不满意的可以 联系我JJ3055 全额退款。

楼主:
发行该套件的主要目的是为给大家提供一个接触LTZ1000电压基准的机会,由于本人接触电压基准时间不长,套件中存在的问题不可避免,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发贴讨论,一起探讨,一起提高,如果有可能的话,1到2年后再发行一次改进版本!改进版本不一定是配置提高,可能是降低一些非重要零件的指标而做出的经济适用版。

由于电压基准的零件比较稀少,大家自己在制作过程中,请注意一些商业上的技巧,以免JS乘机调高零件价格,不要给JS提供其它商家的信息,商家间互通调价,会增加我们的制作成本。

网友:
我N年没校的3456会差多少呢?好奇阿
等基准~~

网友:
这样的售后服务真是没说的!!!!

支持jj3055 !.

顶。

楼主:
镀银线表面的银材料可能会被空气中的含硫化合物硫化发黑,这是银材料的化学特性导致的,不是镀银线的质量问题!

我所在地区200米内有两个大烟囱,每天耗煤5吨以上,本地还有很多电镀厂有大量工业废气排出,因此空气中硫含量较高,部分镀银线表面变色,属正常现象,提供的镀银线较长,可以重新拨皮使用。

这个问题请大家能理解

网友:
【6楼】 jj3055
由于电压基准的零件比较稀少,大家自己在制作过程中,请注意一些商业上的技巧,以免JS乘机调高零件价格,不要给JS提供其它商家的信息,商家间互通调价,会增加我们的制作成本。
------------------------
LTZ1000没关注,但淘宝上的AD588已经全面涨价。商家的消息是很灵通的。

网友:
由于此套件价值较高,器件又比较特殊,希望jj3055在下一版套件中对供电部份稍加改进,比如加全桥(直流无极性输入),或加一二极管(防止电源接反),最大限度地减小因接线意外带来的损失。

网友:
南方地区该基准电压漂移超过3PPM,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该基准电压漂移超过5PPM
-->好像要反过来,即北方更适宜基准保存。这样就便宜死南方的同志啦!

网友:
怕接反,
收到就直接加了一个二极管。刚好那个位置够一个二极管的位置,把PCB线划断,焊了一个二极管上去。

增加了一个5819 (原文件名:基准源 002-x.jpg)

测试结果:
基准      34401A       误差 %
7.16194        7.16202        -0.001117016   1分钟
7.16194        7.16205        -0.001535897   大约40多分钟

网友:
不过,好像是没有售后了。呵呵。

楼主:
接上保护二极管仍然有售后

网友:
谢谢楼主。呵呵。
对了,34401A 误差0.002%正常不?
2个小时左右:34401A:7.16207V

楼主:
34401我也不太懂啊,你看下说明书,差这样最好校准一下

网友:
看着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