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7 做的串口仿真小东东,能够仿真下位机,可以调试通信类的开发,全部源码、控件

楼主(2009-09-20):
delphi7 所用控件在包内,含源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83165.rar(文件大小:6.41M) (原文件名:串口仿真.rar)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可以顶一下,也可以提提改进方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懂delphi7的人打酱油路过帮顶

网友:
最好不要用数据库。
已经build的那个执行文件将数据库路径写死了。
另外,大量接收数据的时候,richedit速度很慢,可能造成程序假死。

楼主:
恩,谢谢dhyana 的建议,数据库路径没有写死,需要重新编译一下,把连接改为false就可以了。以后可能改成文本文件存指令就行了,至于richedit的问题我倒没想到,我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