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NIGUI 在非LINUX系统移植的问题

楼主(2009-09-20):
我现在准备把MINIGUI移植到ECOS上,用的是MINIGUI 2.0的版本,想问一下在MINIGUI中读取minigui.cfg文件那些函数怎么处理啊?

网友:
我也来顶,期待高手的点拨

网友:
有宏定义可以控制编译为内存模式,一切资源都是数组形式定义的,不需要读外部文件。

楼主:
我看了网上的资料,说可以把ROMFS编译成BIN或者搞成头文件,但是还不确定怎么挂靠上。

先定义ROMFS径象地址
#define CYGNUM_FS_ROM_BASE_ADDRESS 0x68100000

MTAB_ENTRY( romfs_mte1,
                   "/",
                   "romfs",
                   "",
                   (CYG_ADDRWORD) CYGNUM_FS_ROM_BASE_ADDRESS );
然后再在程序里面挂靠FS
mount("","/","romfs");

不知道怎么样行不行。

网友(2009-11-23):
MINIGUI跑在VxWorks上

http://www.cnblogs.com/ambulance/archive/2009/06/12/1501762.html

网友:
楼主可有联系方式?我也正在阅读minigui的代码。

网友:
你仔细看看“misc.c”代码,有机会多交流下,qq;247622,mail:hfmedica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