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疑问

楼主(2009-09-21):
师兄啊,你的书上6.2讲A/D那里,讲到10位A/D转换器总共有1024个“步进量”,对吧??
还有一个例子是"1LSB所表示的电压值=参考电压5V/(0X3FF+1)=4.88MV"

我们教材《微型计算机接口_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邓亚平,陈昌志编)第14章讲A/D和D/A(P445)说的分辨率是最小输出电压和最大输出电压的比值。
如8位D/A(高量程为5V)的分辨率为5V/255.

我想问这个除数到底应该是2的N次方还是2的N次方减1呢???

网友:
搞错了,后者对了
1位AD分辨率为5V

网友:
1位AD分辨率为5V,这个?
0-1023,计数就是2的10次方,如果VDD=5V, 10位AD的分辨率为5000mV/1023, 我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
10位的分辨率应该是5000mV/1024

网友:
1位AD 0=0,1=5V,分辨率5/1=5V
2位AD 00=0,01=1.667V,10=3.33V,11=5V,分辨率5/3=1.667V
.
.
.
10位AD 00=.....,分辨率5/1023=4.888mV

网友:
嗯……楼上说的对,俺错了……江海波会笑话我的……哎……幸好AD章节是他写的……

网友:
起先我也想错了,细琢磨才想通

网友:
学习了,细节方面注意的不是很好,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