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设计遇到大麻烦,谁来解答下

楼主(2009-09-21):
采用TOP222Y设计的开关电源,空载时初级保护用的TVS管P6KE200不热,当接入电路时随着负载增加P6KE200发热很厉害,测了下功率输出5V260mA,而实际能达到500mA

网友:
初级保护用的TVS管发热的原因应该是负载加重->输出电压下降->TOP增加占空比->输入功率增大,但增大的功率没能有效传递到负载,只好在TVS管上释放造成的。简单点说就是变换效率太低。先排除是否TVS的耐压太低,再检查变压器变比和漏感是否合适,还有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的选型是否正常

楼主:
我把原理图上传下,TOP222Y也发热比较厉害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83397.rar(文件大小:8K) (原文件名:MAINDOWN.rar)
那位高手能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并个吸收电容试试看。

网友:
变压器变比不合理
反射电压过高

楼主:
那位看下原理图,能够详细分析下,谢谢诶并了,还是不行

网友:
基本上5楼已经讲明白了.

楼主:
那位高手能够给出个修改意见参考下,我刚接触开关电源,觉得无从下手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反激的了,如果是全电范围电压输入的,初级在45-50圈左右,次级5圈,磁芯气隙在0.5-0.8之间应该可以了!另你的基准电压431处的反馈电容C30是有问题的,104的电容应该串一个电阻。104正好是431不稳定工作的值!
开关电源这东西是要靠动手去实践的,经验多了就水到渠成!

楼主:
哦,谢谢前辈,我把反馈电容改103并上100R,接上电路,一直在复位,

楼上各位前辈,我把高频变压器设计参数传上来,前辈们帮忙分析下,修改哪些参数
技术要求:(覆盖工艺文件号:00090720)
1、        该电源变压器采用EE-19A绕制;开关频率为:100kHz
2、        耐电压强度:绕组N1,N2对绕组N3、N4、N5间:AC2.0Kv, 1mA ,1分钟;各绕组对磁芯之间AC1.0kV,1mA,1分钟,变压器应该无异常;
3、        绝缘电阻:N1,N2对N3、N4、N5及磁芯之间DC1000V,≥100MΩ;
4、        线圈结构以及电气参数
NO.        绕组           线径             圈数   电感量(1.0KHz 0.3V串联)    直流电阻(25摄氏度)      信号
N1        1至2         Φ0.25(2UEW)         92T           2000uH±12%             1.0 Ω±20%             输入AC85V~256V
N2        6至7         Φ0.31(2UEW)         5T           5.6uH  Ref             44 mΩ  Ref            输出DC-5V 0.5W
N3        7至8         Φ0.25(2UEW)         5T           6.0uH  Ref             68 mΩ  Ref            输出DC5V  2.5W
N4        9至10         Φ0.25(2UEW)         15T           53 uH  Ref             210mΩ  Ref            输出DC15V 1W
N5        4至5         Φ0.25(2UEW)         12T           34 uH  Ref             182mΩ  Ref            反馈绕组 DC12V

网友:
N1 1至2  Φ0.25(2UEW)  92T    2000uH±12%      1.0 Ω±20%             输入AC85V~256V
------------------------------------------------------------------------------------------
感觉圈数太多,最多60T就够了,然后调整气隙让电感量在800-1000UH之间就比较好了!你试试看!

网友:
n1 46匝  电感 2600uH   5V 3匝

楼主:
好的,谢谢诶,我变压器打算重新打样,换一家厂家,这些参数都是厂家给的,
我给的设计图纸参数是这样的,输入AC85V~256V,输出DC-5V 0.5W ,输出DC5V  2.5W ,输出DC15V 1W ,反馈绕组 DC12V 。开关频率100K使用TOP22Y电源芯片

网友:
重新打样  成本哦

网友:
to:lz power integrations 公司的资料是我见过个最全,最详细的公司了,真不愧是大公司呀,还都翻译成了中文,LZ只要照着做就好了,很简单的。

楼主:
那还有什么方法,修改电路就可以的没有,大家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