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1程序无法下载

楼主(2009-09-21):
请教傻孩子
我的电路板的最初用的是Mega128一切运行正常,但是换为mega1281后,程序无法下载。1281的下载方法和128是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3.3V供电、下载器STK500,下载软件sudio4.16,ISP下载方式。提示不能进入编程模式。

网友:
尝试把ISP时钟调到最低看看。还有,你用什么下载工具的?

楼主:
我把ISP的通信频率降为154k都不可以,我的下载工具是STK500,USBISP、USBASP都试过,就是进不了进不了编程模式.难道有可能是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这个新片之前正常使用过么?你用并行编程看看,我怀疑他已经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