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有好的电子开关方法?

楼主(2009-09-21):
如图所示,VCC2是受控电源,单片机引脚控制VCC2有无。VCC2工作时需要大约三百毫安电流。VCC1为+9V,给VCC2供给功率足够。要求:VCC2电压尽量与输入电压也就是+9V接近。图中方框除了用继电器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实现?

网友:
用MOS管试试

三极管也可以

楼主:
用三极管我用了两个三极管搭成达林顿管,电流小的时候VCC2处只有4V左右,电压下降太多了。MOS管现在正在试,希望能用MOS管实现。

网友:
并个假负载,不让电流过小就行了。
才300mA没必要用达林顿管,用了只会增加压降,没什么好处。

网友:
三极管搞PNP的

网友:
用欧姆龙的微型继电器吧,相对可靠很多,就是价格有点高,1只3.3V驱动电压驱动电流 5mA的负载端接触电流1.5A的价格好像是28元,具体型号忘记了,自己上网查吧

网友A:
就冲“VCC2电压尽量与输入电压也就是+9V接近”这条,就应该用MOSFET。

以上电路适用于开关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楼上正解,在好多电路上看到过类似的电路

楼主:
3楼:并个假负载,不让电流过小就行了。
才300mA没必要用达林顿管,用了只会增加压降,没什么好处。

负载是动态变化的,电流大的时候有二三百毫安,小的时候可能就几毫安。单独一个普通三极管放大倍数只有几十,单片机IO口一般提供1MA以内的电流,只能控制到几十毫安的电流,不够用。

6楼的大概思路应该可以的,但是提供的图不能仿真时候,IO引脚为低的时候不能关断。(速度很慢),几十毫秒一个方波去控制。

网友:
干黄继电器

楼主:
由于使用环境要求,不能使用继电器。

网友:
仿真没问题啊,控制电压3.3V/20ms,关断沿稍微有点不够陡,是考虑到开关速度不高,为了省电Rgs用了4.7K。

模拟时输出一定要加假负载的,IRF7404的model有模拟漏电流,不加负载模拟出来的就是关断不了。

楼主:
谢谢 gzhuli 咕唧霖!

网友:
6楼正解  最好在三极管基极上加个100K下拉电阻

网友:
用KA78Rxx简单又便宜!

楼主:
楼上方法不错,刚知道这个系列器件。

网友(2010-05-13):
请教,R2两端并个电容是不是开关速度能再快一点?R1呢?

网友(2011-03-18):
NTF3055 3A 60V N MOSFET SOT-223 ONSEMI 或 irfl1006 60V 0.22欧姆 1.6A SOT-223 power Mosfet N-channel

网友:
论坛搜索一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
ADG451.。。我估计你们没人听说过吧 ,纯的电子开关

网友:
这个很有用

网友(2012-11-11):
正求这种电路

网友:
我过来是学习的

网友:
没有速度要求的话,应该用继电器。

网友:
SI2301与SI23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有没小型(像3极管那样小),300mA电流左右的MOS

多的是,2301之类的也有2A吧。

网友(2013-08-20):
引用 网友A:
就冲“VCC2电压尽量与输入电压也就是+9V接近”这条,就应该用MOSFET。

这个电路在实际使用时也会有些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6910-1-1.html
不知可有好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