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于MSP430f4152单片机的液晶驱动板征求意见

楼主(2009-09-21):
MSP430F4152是利尔达(TI)代理建议我在这个液晶上使用的驱动器,据说批量价可能做到10块以下并会在国内备现货。因此下一版驱动板计划用这个片子。这个片子驱动液晶已经测试过了,目前计划将芯片的全部引脚引出,此外安装一个拨动开关,就是有拨左、拨右和中间按下那种MP3上常见的,另外安4个LED。

现在板的结构和试布线 (原文件名:2.jpg)

这样这个驱动板本身就是MSP430的最小系统,同时具备基本的操作键和比较强的显示,总尺寸在4*10cm之内,可以方便的做成表头;实现采样、计算、显示和通讯的功能。

大家关于这个430的板子有什么建议千万别客气……俺戴着帽子呢。

芯片的资料,可以参考:

查了下ATMEL的资料,没有带液晶驱动的型号……

网友:
下载程序, 不是要专门做个转接头?

网友:
手头4系列的只有449  - -!

网友:
支持一下,虽然用这个片子单单来做驱动液晶用有点浪费。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有兴趣的还可以当做开发用。
小白,你这个驱动板与外部连接的接口打算用哪一种?
还有最好加一个5V转3.3V的降压电路,简单的可以用电阻分压。
因为430资料里说最到IO口承受电压为5V,但我在实际使用中发现直接接5V的电平不可靠。
这样对于5V系统来说就可以通用了。

楼主:
1楼:用的是LSD-FET430 UIF的2线协议,支持在线调试和编程。
5楼:好的增加5V电源适应。对这个板子的定位不单是液晶驱动,主要是作为通用表头。IO、AD、I2C、UASRT都引出来。

网友:
UIF的两线协议支持在线调试吗?

楼主:
7楼:支持的。不过在使用时钟比较快的时候(16MHz)有不太稳定的感觉,有时候会连接不上。

网友:
MSP430系列的还没用过呢

网友:
5L,,,,因为430资料里说最到IO口承受电压为5V,但我在实际使用中发现直接接5V的电平不可靠。

哪个资料里说了。?????

网友:
PCB应该要加上泪滴,这样焊盘不容易断

网友(2010-07-25):
求教MSP430F4132的程序下不进去,是不是和下载的几根线也和段状液晶屏连的缘故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