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愤!强烈谴责HP笔记本:年年烧南桥,大家说说该不该去找HP算账?

楼主(2009-09-21):
2006年6月,花了差不多1W大洋把惠普Compaq nx6320(EX786PA)笔记本请回了家,为何花这么高的价钱买个当时已经落后的单核本子?看上HP的大牌,商务本的稳定可靠(HP他们自己吹嘘的)以及串并口齐全。

2006年9月,光驱无法关门,推进去卡不住,金牌服务给换了。

2007年6月,左屏轴爆裂,金牌要求把整个屏和上盖一起换掉,结果给我换了一个上盖,里边的LCD竟然有一个死点,算了,当做看不见吧,对HP彻底无语。

2007年7月某日早上开机,屏幕不亮,传出一股糊味。送金牌维修,保内没话说,换了一块主板(金牌换的主板是返修货,跟淘宝上的笔记本主板交换货一样,扩展口的弹出按钮都被按到发亮了)。后来通过登录HP网站查看维修记录,结论是南桥烧毁!

2007年10月,pagedown按键失效,要想这个键起作用,得有不少技巧:按着按键的左侧,挪动两下才能起点作用。

2009年9月20日,也就是昨天,开着电脑去吃午饭,回来发现电脑屏幕黑了,整个房间都是环氧电路板烧焦的味道,赶紧关机,发现电脑底部高热,电池和适配器也高热,好在发现早,不然就火灾了,当时家里没人,太可怕了……

根据“经验”,HP这个本子的老_毛病又犯了,打开一看,果然……南桥烧掉了一块,电路板报废了,距离上次换主板已经过了2年,还能说什么呢?

大家说说我该如何处理这个本本?寄给惠普中国?还是挂在家里当做HP的耻辱柱?或者到垃圾堆把它砸了泄愤?……

别以为我用东西是很牛的人,2000年买的第一台moto手机,现在偶尔还在用;02年买的富士S602数码相机,跟我这么多年,跑了全国各地,还跟新的一样,单单这个惠普笔记本就那么娇气?惠普应该找个洞钻进去反省一下了,不要人家IBM生产笔记本你也来分一杯羹,不是这个料就不要做这个事,省得丢人现眼被人笑话!!!

上图,才算有图有真相……

主板全图:

可怕的主板:

爆掉的南桥,表面鼓起,还烫飞了一小块封装材料……

网友:
同情一下彩虹

网友:
买电子产品东西靠运气的!现在的产家都不行了……不过hp的性价比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
这太倒霉拉

网友:
烧的时候是不是插了USB设备

网友:
我的NC6120今年也烧了南桥,HP就这德性了

网友:
不会吧....我也用NX6320.........

网友:
这个位置烧掉,我记得是USB弄的,IBM也有烧桥的问题

楼主:
当时没有插任何USB设备……但是在做密集运算的视频压缩。

网友:
我只信赖 thinkpad.
从T23-T43-T60, 好像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出了风扇自己DIY过之外!建议彩虹换thinkpad,这样放心一些。

网友:
我同学买的惠普本本一个星期主板就坏了真垃圾

网友:
好还,我的NX9040  3年了没出这么厉害的毛病,只是坏了个硬盘

网友:
还是换thinkpad为好,尽管乱想接收后,品质略降,还是比HP,Dell之类的垃圾强多了,就是个拼装的二手Thinkpad估计也比HP强。
像俺的t61p,俺用的是Linux,最近几个月发现风扇一直工作,但是风量很小,监测到的CPU温度奇高,经常90度以上,频率却总是被锁在800Mhz上不去。尤其运行gcc编译程序或3D游戏时,有时系统过热达到98-99度,然后自动关机。实在受不了,下载了拆机教程,拆机后发现CPU导热硅脂干涸,散热风道内堵满了毛絮状垃圾,重涂硅脂,清除垃圾。系统重新能工作在2.2G了,但是自己涂的硅脂不如本本自己用的好,负荷高时还经常90度以上,但系统还是稳定可靠的。

网友:
我们同学也是买的HP的机子,出厂时装的是VISTA,后来发现VISTA与很多电子方面的软件都不兼容,换了XP后才知道,原来HP根本就没有XP的驱动,又含泪换回VISTA,从昨天下午一直搞到今天下午,还没装好,要不停的重启

网友:
说到笔记本,我来说一下,我认为,笔记本只要两个牌子,一个很贵,一个很便宜,只有这两种才有代表性,别的就算了
学校要用PRO/E,学生搞了好多什么宏鸡,HP,化硕等等,可最后好安装的,只有IBM,联想,和我用的神舟了。
所以,支持一下国货也是很好的,不过神舟也有问题,我刚刚买回来一个月电池就不行了,换后好了,用到现在要3 年了。

网友:
神舟那价格符合那个质量,如果把它当TP用,砸一下,很容易坏,毕竟模具上完全是塑料的,但好好用的话倒是能撑不少时间。
它的电池和屏幕经常被用户骂的,不过那电池官方也就卖3、4百元,和其它牌子也不是一个价位。

网友:
幸好现在看到,本来看中hp的娱乐功能,想近期入手一台的,看来还是算了。还是考虑IBM吧

网友:
我的也是nx6320,用了几年,还可以,就是电源适配器坏了,可能是大的振动。

网友:
不知道这个应该是怪HP呢还是怪INTEL呢!因为DELL也有大量这样的故障,具体的型号是GX270的台式机,大量的机器出现烧南桥的故障,有个单位一下就坏了四十多台。网上比比皆是。说是设计的问题。那么一般厂家总是按照芯片厂家提供的资料设计的,都出现问题,只能怀疑这个芯片的设计有问题了!使用该芯片的厂家应该是做了回替罪羊!这种产品应该和汽车一样召回!就如当年的CCD风波一样,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哪里购买的,一律免费更换!

网友:
肯定是 怪 HP  我帮朋友买了 3个 HP的本子,没有一个没坏的。。。  我被埋怨的要死

网友:
我的也是hp,光驱没用几次就坏了。不知道国外买的电脑可不可以在国内修

网友:
已经不想说HP了。
继电源适配器坏了以后,光驱又不读碟了(正品sony dvdR刻到一半飞了)。

网友:
南桥烧掉,难道是温度过高?还是因为供电电路发生故障导致电压升高?
当初的ibm忘记是哪个型号了,南桥也很容易烧掉……

网友:
没用过HP的,用过富士通的,移动P4的CPU,用起来很热,但是就是不坏,都5年了。

网友:
呵呵!我买机器时都要摸摸热不热?最好还在在高温环境下,热的一定不要,不管商家说的天花乱坠。我们搞电子的都知道,元件现在的质量都差不多,对于,电脑的主板也相差不多。各家不会悬殊多少的。对于笔记本最关键是内部的布局,散热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半导体元件一旦工作在高温状态下,很容易就老化了。坏了也就很正常了。我买的两台最便宜的神舟电脑,用了几年了,依然很好的。我的原则冬天,温的,夏天稍热的可以。其他的,温度高的决定不要。

网友:
用的是T23,4年前买的二手,现在还在用,上班的时候一直在用,未坏。质量还可以。

网友:
不知道学生机过期了没有 X200学生机有款 6399的 很超值

笔记本只用thinkpad,其它一切藐视

网友:
我有台600X 1999年出厂的,除了电池失效,其它一切完好。现在我老爸在用。。。

网友:
ThinkPad是我的最爱!

网友:
现在thinkpad有学生机,找个学生帮买一下吧。。
http://u.thinkworld.com.cn/thinku4/machineAction.do?method=listMachine&family=X

网友:
我用神舟,一般当台式机用,就是有时太热回变得很慢
不过用了一年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我觉得莫老大要搞个thinkpad的分论坛。。哈哈

网友:
今年的学生机只有那款6399的X200性价比最高。其它性价比不怎么样。

楼主:
学生机?罢了罢了,再也不玩笔记本了,出门在外就好好享受吧,别想工作的事情了,在家就老老实实用台式机。

网友:
哈哈,我现在相信神舟,自己或朋友十几台了,质量很好

网友:
同感,我的是康柏的,刚才开机就打不开了,昨天关机还是好好的。一直按了6,7遍才开机,还有就是散热真是太差了,老婆有时候把湿袜子放上面烘干。o(╯□╰)o无赖了!~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
X200不到1.5kg的重量,彩虹带个出去还是不错滴,要是再弄个3G的网卡那就更爽了

网友:
偶的神舟,用近四年,无任何故障,电池少用,至今仍可续航1.5小时,经常7*24小时开机(跑Linux作服务器,当闹钟用……),还是高分屏,立下汗马功劳,创造价值早已超出其售价

网友:
我晕倒!我现在正在用HP Probook 4411S 的机子!

网友:
用HP NC6000的人飘过,前年二手市场买的,不出任何问题......

网友:
我和楼上的一样 也是NC6000 二手 一两年了 几乎每天开机 5-6小时以上 至今没有问题!唯一缺点发热量比较大 风扇超声比较大!

网友:
【15楼】 wxlcj
积分:48
派别:
来自:        说到笔记本,我来说一下,我认为,笔记本只要两个牌子,一个很贵,一个很便宜,只有这两种才有代表性,别的就算了
学校要用PRO/E,学生搞了好多什么宏鸡,HP,化硕等等,可最后好安装的,只有IBM,联想,和我用的神舟了。
所以,支持一下国货也是很好的,不过神舟也有问题,我刚刚买回来一个月电池就不行了,换后好了,用到现在要3 年了。

---------------------------------------------------------------

严重支持

网友:
唉,洋狗也有咬人的时候啊!
我以前那部破TCL,不小心倒了一杯茶进去,立马就挂了。自己拆开弄干后也开不了机,赶紧去买了一部双核的七喜。大概过了半年再去试一下那部TCL,想不到一切正常了,就当上网本用。

网友:
出差不多的话,还是用台式机吧,屏幕大,画图舒服,同样的价格,性能比笔记本好几倍

网友:
惠普的散熱是個問題

网友:
还是早期产品可靠啊

网友:
有钱就买 thinkpad 暂时没钱就买,hasee,神舟的质量还可以,我周围同学的都没有坏的,不过就是散热不好!

网友:
NX6320,3年。没坏。平均每天用4个小时左右。

网友(2009-10-24):
我自己现在用神舟,07年买的,经得起折腾,现在一切正常。从不买那些NC的所谓名牌

网友:
2005年买的神舟M120C装上ubuntu没事搞NGW100 AVR32-linux还挺好呀

网友:
只用ThinkPad的飘过。

网友(2009-12-31):
本人用T43~~~2手用3年了~~

就是显卡和cpu温度高点,不过很稳定~~

其他都很好很好~~

上次关着机 从半米高的床上掉下来~居然一点问题没有~~~哈哈

网友:
我用DELL D620+Linux四年了,还被我拆解过三四次,一点问题也没有,家里还有一台DELL C840+WinXP,7年了,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比较信任DELL的商用机。

网友(2010-02-09):
intel这个芯片插拔USB设备会有此问题!

网友:
就是运气问题啊   我的神舟   两年多了 摔过 砸过 拆过 进过水  天天放在棉被上玩 主板都没坏过   就是 键盘两次被水浇坏了  一次跟女朋友吵架屏幕摔碎了 没钱买新的就换了个屏继续用

网友:
还是thinkpad吧,再要换新电脑我还买thinkpad~

网友:
我两台,thinkpad老的4:3屏幕的T61,还有一台华硕F8,都还蛮好的,没什么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感觉还是thinkpad用着舒服,华硕的没有xp,所以用thinkpad工作,安装软件
华硕的就玩游戏和看电影了

网友:
2003年11月出厂的HP Compaq N620C,迅驰1.6GHz的,06年升级了迅驰二代1.6GHzCPU并硬改超133外频到2.13GHz,加内存到1GB,一直用到现在。
6年多了,呵呵,一直稳定,只是电池只能当UPS用了……

网友:
我的也不是很好,华硕的,屏幕转轴裂了,我听别人说是工程设计的缺陷,按理是免费更换外壳的,后来去售后,到全换要350,只换屏幕的前后盖要150,没办法,看着越来越大的缝,不换不行了

网友:
我的是华硕A8S系列的

网友:
2007年7月给孩子买了一台 hp dv2408dx,到2009年月11月就坏了,说是显示卡问题

网友:
从来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