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编译程序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9-09-21):
各位朋友,我想看看在网站贴出的代码,不知道要用到什么软件?请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如果只想看看用记事本就可以打开,要编译要winavr或者iccavr等都可以,两者有一定的区别,要看具体的程序是用什么编译。最简单的是看include包含文件。如果#include<avr/io.h>那么用winavr应该可以编译;如果包含的是iom48v.h(48是芯片m48)应该用iccavr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