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RedHat Linux 9.0但是出现错误,请问大家其他的Linux平台适合不适合嵌入式开发?

楼主(2009-09-21):
今天想弄弄mini GUI,看到运行环境是RedHat Linux 9.0,于是下了三个CD的ISO文件,刻出来,但是在安装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首先出现的是RedHat安装的画面,一个人带个红帽子,按照网上的方法,我直接点了enter。

之后出现了很多的英文字母,什么USB啊之类的。

之后出现如下语句:
PCI: 00:03.2 PCI cache line size set incorrectly (32 bytes) by BIOS/FW
PCI: 00:03.2 cache line size too large - expecting 16

之后光标就不动了。

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

如果不用RedHat,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Linux 系统?

---------------------------------------------------------
有人告诉我说可以用虚拟机,VMware,但是不会用,有人介绍下么?

这个软件是不是在Windows平台之上虚拟Linux,还是两个系统式并行的?

网友:
据我所知Linux 系统,安装的时候系统硬盘需要格式化的,而且它和windows所使用的硬盘格式也不一样,比较麻烦,还是用虚拟机好。虚拟机是在Windows平台之上安装虚拟机软件VMware,等,然后新建虚拟机,安装程序就可以了,建议安装时设置硬盘时建议设为8G,网上都有的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与你同步,正在琢磨。

网友:
红帽9有点老了,是否对新硬件支持问题.其实通常版本要求不是很严格.好像也没有太多源码包需要linux本地编译。

Vmware很简单,装完软件新建虚拟机,指定ISO就可以开装了。至少不会被硬件问题折腾到,现在的速度也是非常不错的--内存给大点。出来就是个程序内使用的linux,可使用宿主机的物理端口(在虚拟机选项中添加)。开了网络之后你也可以通过网络连上去使用和连接到真机linux一样的。

网友:
Linux近来比较火的是ubuntu,网上资源比较多,可以试试。
虚拟机建议用VirtualBox,开源免费的,Sun出品,质量同样有保障。

网友:
VirtualBox那个不错,不过虚拟磁盘设多少空间就占多少硬盘空间,我要晕倒了!

网友:
5楼的,virtualbox我也玩过,虚拟硬盘有两个选项,默认的是虚拟磁盘上的东西占多少空间就占硬盘多少空间,另一个选项才是虚拟磁盘设多少空间就占硬盘多少空间。你选默认选项就不会晕倒了。

楼主:
RHEL 这个呢?  这个事RedHat的新版本吧?

不过这个好像不是免费的。。有人用过么?

网友:
楼主,推荐你用FEDORA11,加虚拟机!晚上传给图片上来,和谐一下你!

网友:
强烈推荐ubuntu,
谁用谁知道

网友:
我也是用装 9.0的 传个东西 天嵌上下载的

网友:
刚开始我也是装redhat9的,不过用起来不方便。现在装好了unbuntu 8.10,交叉编译环境已经顺利装好,MINICOM正常工作,可以接受串口数据,其他的还没有试过。

网友:
推荐装fedora7-11 ubuntu8-9 centOS5
ubuntu要自己装很多库

网友:
以前从阿虚的博客上学了很多东东   3q~~~~

网友:
正在用ubuntu9.04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