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见到原创的模拟示波器DIY贴子,有人有兴趣没?

楼主(2009-09-21):
如题

两年前用3SJ1做过一个模拟的

手上还有一个7SJ32

HOHO

网友:
管子难求

网友:
显像管行不行?17寸的话可能太大,7 8寸的行不行?哈哈  示波器……

楼主:
显像管基本不行

显像管是磁偏转的
而且偏转线圈的感抗较大。输入电压--偏转距离 难成线性关系

用数模结合的方式可以考虑用磁偏转的CRT

楼主:
示波管TAOBAO上还是很多的

随便搜索下  很便宜

网友:
能不能用液晶屏?

网友:
如果用液晶屏的话,不就成了数字示波器了?

网友(2009-10-24):
楼上理解有误,示波器的是否是数字或模拟的区别在于信号处理过程中是否经过了模式转换,与显示方式无关

网友:
“示波器的是否是数字或模拟的区别在于信号处理过程中是否经过了模式转换,与显示方式无关”的结论大抵上是正确的。的确,许多早期的数字示波器中仍旧使用“模拟”的示波管显示波形,而信号处理的过程中已经采用了数字方式因而属于数字示波器。不过,若要在液晶屏幕的点阵上显示波形,想要不进行AD转换好像是没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