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大虾,有个项目,需要同时与好多个spi设备通信,如何选择主控制器呢?

楼主(2009-09-21):
成本不敏感,但是别推荐arm9啥的那些高端cpu
要求:目标设备共计9-12个,每个的工作频率最大10M,原则上需要不停的向设备发送数据,不过因为设备比较多,如果分时处理的话,估计有点慢了。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下?多spi的控制器,还是通过什么方式可以通过并行端口扩展spi口?

网友:
可以考虑用NIOS II+SPI外设的方式。多少个SPI外设都可以。。。

网友:
帮顶。也想了解下spi在多从站的高效解决方案。

楼主:
1楼,CPLD能够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