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二手模拟示波器,知道的朋友给个意见!

楼主(2009-09-22):
看上了两台,不知道选择哪一台更好。

1:小体积高性能的德国惠美HM303-6示波器  这台成色不错    700元
   35mhz 据说能测100mhz的,  看上去很新

2:日本新款岩崎SS-7804示波器 40MHZ带频率直读  这台成色也不错,不过比第一台差一点   750元
   这台有光标,有数字显示频率,电压等

网友:
第二个吧。。方便些
调节管子亮度看有无老化现象
价格不低哦

网友:
第二台,不过看上去管子似乎快了

网友:
看两者网上的拆机图片,做工都还可以。淘宝还有个SS-7810 100MHz带宽要价1200,可以搜索下。
我当初也是犹豫是否买二手的,后来还是狠下心买个新的数字示波器算了,免得麻烦多。 现在我好穷啊~~~

网友:
还是买个彩屏的数字的吧

楼主:
也考虑过买数字的(普源的ds1052e),就是差钱啊!

过几天再说,不一定还是买ds1052了,二手的还是有点担心!

网友(2009-10-26):
我买的是第一个 还不错,我相信德国货。
还有 模拟示波器是不可替代的。不要盲目相信 数字示波器

网友:
各有千秋吧,不过楼主的价格偏高吧

网友:
看你做啥用了哦。
模拟的比数字的优点还是很多的。
如果做模拟电路的话,还是用模拟的比较好。
数字或者混合电路就数字的好了哦。
前两天我也遇到一次机会。Tek的老模拟机120M+一个模拟信号发生器95美元。
犹豫了一下被一个学生买走了。
还好,毕竟模拟部分很少弄。下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