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屏该如何设计呢?

楼主(2009-09-22):
现在需要开模去定做块段式液晶屏,但是以前没弄过,想请教下大家如何做。
上面的字符该用什么软件画啊?直接CAD吗?COM和SEG要多少怎么确定?
盼了解的人回复帮忙下~~

网友:
用CAD画的,根据你的显示内容来定COM和SEG的。有需要的可以加我QQ:108929262.专业生产设计LCD.

网友:
很简单吧,你画出个大体的样子来,,定个具体的尺寸,,以后的设计活就交给LCD生产商就可以了,他们会把CAD图,SEG图表==发给你确认一下,,就可以出来了,,
控制板你也可以找他们设计,驱动做成绑定的那种,,

原来做过一次,,还可以.

网友:
如二楼所说,发个图示给楼主参考下,CAD文件,

网友:
最好自己定义SEG图表,写程序好一点
做LCD时,最好找好点的厂家,不然做出来会问题多多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帮助。
我应该CAD把图样和SEG表画出来然后交个厂家确认以后就可以做了。

网友:
一般把显示内容给厂家就可以帮你做出逻辑表了。

楼主:
问了下,开模费都在800,有稍微便宜点的吗?

网友:
基本开模费都会比较高,不过如果你的用量比较大,可以要求厂家到一定量退开模费或用开模费抵货款。
另外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要不要背光,要什么形式的背光,另外还可以要求贴彩膜,在个别段显示出颜色来,当然更贵啦。

定SEG和COM要结合你的芯片的驱动口的数量定,在设计时要考虑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