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后,出现走走停停的现象,在停止的时候,观察细分表ID是在变化的(即有脉冲输

楼主(2009-09-22):
最近在搞L6219+TTLC7226的步进电机驱动
在32细分后,出现莫名其妙的走一段停下又走一段停下,没有规律的走完整个行程
在停止的时候,观察细分表ID是在变化的,也就是有脉冲的,为何会停下“休息”在走呢
电机里反向电压在起作用?

网友:
难道这就是著名的失步?

网友:
最好示波器看下感流电阻波形。

就我的经验来看, 可能你的那个波形没有很好的“点地”

网友:
转速有多大呢  我用THB6064驱动57电机  32细分 400R/MIN基本就原地发抖 不动了

楼主:
问题好像已解决
电路里有个LM358的比较电路,电机的电流过大时,就会触发L6219停止工作
我吧DA的输出减小点就不会出现如上的问题了
但不知道这样合理不?
还有个光电传感器,不知道拿来干什么的?
定位?
好像没那么准吧,毕竟才25个齿距,就是1.8*8度的精度
看来没想象中的简单

楼主:
chopin1998:点地?
这个术语好像没听说过

能否发表一下见解

网友:
如果不是用DA去操作, 而且pwm + RC滤波构成的电路, 可能在你想让Reference为0时, 不能真正达到地。 这样可能造成, 微步时的抖动。

楼主:
细分后运行的电机,如果不停在整步下,是不是会发出噪音?
发觉细分化步进电机正反运行的效果有点区别

网友:
不是的
你用示波器打下驱动器出来的电流波形,如果斩波效果不好的话会产生噪音的,当然也和电机本身也有关系,在德国的TRINAMIC的驱动芯片中会有一种技术叫做混合衰减功能,主要的做法就是将细分后的波形在进行处理使其更趋与平滑.该性能在光纤测试仪器中得到验证效果非常好.该功能英文为Mixed Decay:Mixed decay feature for smooth motor operation,make low noise.
该功能集成在驱动芯片内部可以通过赋值-1 --1024得到不同的运动性能.
我上传其datasheet在Stall Detection章节有介绍该功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84545.pdf(文件大小:188K) (原文件名:TMC246_datasheet.pdf)

网友:
对楼主可以使用TMC223输出直接接电机上位接MCU细分,驱动,加减速控制都在TMC223里面做好的

网友:
看来你对这款芯片很有研究 呵呵

网友:
双簧呀!广告贴

网友:
什么双簧啊,我根本不认识10楼的,是因为我最近在研究TMC223想用这款芯片开发新品

网友(2011-06-02):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2011年
不知道上面楼主的那个“停”解决了没有呢?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困惑呀
请各位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