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罗盘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9-22):
我在做小车的时候由于需要走直线,用到了电子罗盘,选用了直川ZCC212N-TTL。在使用的时候发现电子罗盘的输出变化很大,受到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小车老走不了直线。大家在用的时候没有什么号的建议? 先谢谢各位喽

网友:
走直线你还不如用陀螺仪

楼主:
我发现电子罗盘确实不是很稳定,受外界的干扰比较的大。

网友:
小车体积太小。不要就是马达漏磁 啊!!!

网友:
一般磁罗盘都是需要在固定环境作软硬磁的补偿的。补偿完了在使用,换一个环境就还要标一下。

因为磁场强度都是按照距离的三次方衰减的,所以环境不变(比如说放到汽车里面)就可以认为软硬磁影响不变

估计你的小车不大,把罗盘放到上面,走到一个铁磁性物体或者软糍物体旁边,必然影响罗盘的输出,而且电机本身就是一个大磁铁,如果

离的很近,影响必然很大,

动态补偿的方法好像国外有,但是国内没有,属于禁运的好像。

楼主在北京么,如果在北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一个小的罗盘模块试用,比你用的体积小,功耗小。

aaa1982

楼主:
谢谢楼上了。我对4楼的方案很有兴趣。我江苏的能试用吗?我的邮箱:fzxuecumt@gmail.com

网友:
正在调试雅马哈的电子罗盘 MS-1C YAS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