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口的按键读取

楼主(2009-09-22):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是一位刚学NEC单片机的爱好者,在按键读取方面上遇到一点困难,请各位指点:
NEC单片机I/O口能否像51单片机直接读取端口数据,还是怎样?比如:
if(!P4.0)
{Delay();
if(!P4.0)
{其它程序}
while(!P4.0);
}

以上程序我调试时检测不到P4.0口电位,并失灵.,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判断,你能保证高低电平已经到了引脚上了吗。

楼主:
我打开了内部上拉,并且还在外部挂了一个10K电阻到+5V.用表测试时有电平变化的,但程序就是检测不到状态.

网友:
不知道你电路具体是什么样的,引脚只是电平变化还不行,必须保证高低电平的值正确。

楼主:
我已找到问题了,就是开关本身接触不良所造成的,换个新的开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