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分BANK的意义

楼主(2009-09-22):
最近用到一个分bank的8bit mcu, 32k room,8个bank,每个bank 4k。
公共区太小了才4k,切bank的事情实在累人...

貌似分bank可以用较小的srma实现所有代码都在sram里面跑,有益于提高主频,降低功耗....不过切bank真让程序员痛苦...
大家说说 这种32k小容量的MCU做成分bank的架构都还有什么好处?

网友:
只用AVR的飘过。。。。。。。。。。。。。。。。。。。

不会是PIC吧?

网友:
现在切bank还需要自己软件来做么?

楼主:
回1楼,不是pic,是国产的专用mcu

回2楼
切bank是MCU自动完成。
不过哪些代码放在哪些bank、该什么时候切bank得由做软件的人安排,痛苦就痛苦在这里啦。

痛苦过了,却不知道好处都给谁了...

楼主:
趁晚上人多,定一定

网友:
等着看高人回答。
我先乱说一下。

看一下你单片机的地址线是多少位的。像51是16位地址,最大64K范围,但是对于8位单片机,很多时候未必会跑那么大的程序,16位宽的地址线就浪费了,所以要裁剪一下,比如PIC只有8位,这样加上指令才12位长,不管是总线还是FLASH都在制造单片机时就省了很多物料出来,单片机成本自然便宜。

一纹价钱一纹货,省钱了就痛苦一下。

网友:
51不就是要分bank吗,那个common bank的使用一直是噩梦...

网友:
4K一个区。说明4地址总线是12位的。这样成本低。

网友:
MCU分为bank的意思就好象,看书!MCU的RAM好比一本英语书里面的单词,BANK就好象书中的"页",比如"apple"这个单词在第2页,那么你就要先翻到第2页才能找到它,所以对于哈弗结构的MCU里面的变量,如果你要操作它就必须翻到它定位的"页"也就是BANK了.

网友:
NEC的貌似也是分BANK的

但好像NEC的不需要自己去切BANK?

网友:
51切换BANK编译器自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