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不上锡了,有什麽简单的方法修复?

楼主(2009-09-22):
rt~

网友:
冷却下来后拿小刀刮一刮,重新上锡就行了。

网友:
我找锡堆加松香摩擦.再不行里面放点细铜丝(用过的吸锡线)

网友:
未通电时用细砂纸或其他东西打磨烙铁头去表面氧化物,通电,同时在浸没松香的锡块上磨,烙铁头最好被松香浸没使其加热过程不被氧化,在松香焦化之前一定要完成上述操作,这样搪上锡一般成功率较高。

网友:
能完全包裹烙铁头的吸锡线折合一陀+在线陀上熔化足量的焊锡+足量松香内加热摩擦片刻

网友:
加热铬铁,然后加松香加焊锡在磨刀石或挫刀上磨,哪里不上锡磨哪里

网友:
换个烙铁头 1 简单 2 成功率100%

网友:
同意6楼

网友:
同意7楼。现在的烙铁头都是合金镀层的,不上锡就是合金层没了,再怎么处理,一会儿就又不行了。

网友A:
铬铁头最好不要去挂或者是打磨它,这样子会使铬铁头的寿命减短,
如果是恒温铬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温度调到最高,然后对铬铁头进行加锡,注意,一定要加满,就是不上锡的地方也要尽量用锡去包围它。然后放在铬铁架上十来分钟后再把铬铁温度降底,最后在湿海棉是清洗干净铬铁头。。

如果整个铬铁头都不上锡的话,就先找一个突破点,加锡,再到湿海棉上去清洗,再加锡再清洗,如此循环后,你会发现铬铁头能上锡的面积会越来越大。。。。最后OK。
(一般整个铬铁头都不上锡的情况都是出现在那些非恒温的铬铁上,有少部份是把恒温铬铁的温度调的太高而导致的。)

网友:
【8楼】 Appcat 苹果猫

积分:2386
派别:
来自:菜刀帮
同意7楼。现在的烙铁头都是合金镀层的,不上锡就是合金层没了,再怎么处理,一会儿就又不行了。

不上锡很大的可能性是温度过高把锡或者是其他的脏东西,像松香、助焊剂等, 烧死了在铬铁头上。其中最容易导致铬铁头不上锡的原因就是用了不好的助焊剂或是使

用了大量的助焊剂。

处理的好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还是纯铜的头好用,脏了直接用锉刀锉一下就行

网友:
买一个新的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网友:
烙铁头烧热后浸入的酒精中,烙铁头的表面氧化物薄膜便会还原成铜,即可使用。

网友:
把烙铁头加热到最高后,在充分湿润的吸水棉上拖,表面的氧化物就会脱落.

网友:
烙铁头烧热后浸入的酒精中,那不着火了啊?
烙铁头我了解到好的一般里面是纯铁,外面合金。

网友:
报告楼上:

低纯度的木酒精,安全低价量又足,我一直在用它。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简单,省时,还好用!

网友:
我一支有镀层的用了两年,还很好用啊

网友:
用400的砂纸擦一擦,然后一边加热一边上锡.

网友:
哎,说起这个就想起在赛格淘的10元3支的日本白光头,几年了,不管你怎么干烧,在松香里蹭两下一上锡就光亮如新。国产的,几要几次干烧,再也不好上锡了。

网友:
也没那么神奇吧,松香助焊剂的问题就是调高温度后容易碳化,附着在烙铁头

网友:
楼上,真有那么神。。我只用了一支,还剩2支,我可以放心送人,在用的这支,丝毫没有退化的迹象。

网友:
【21楼】 teddeng
积分:72
派别:
来自:        哎,说起这个就想起在赛格淘的10元3支的日本白光头,几年了,不管你怎么干烧,在松香里蹭两下一上锡就光亮如新。国产的,几要几次干烧,再也不好上锡了。

-----------------------------------------------------------------

日本货真这么牛

没见识过

我用的quick 969A

网友:
换吧,就十块钱,磨的话也用不久

网友:
控温吧!加个调温电路!

网友(2014-08-30):
引用 网友A:
铬铁头最好不要去挂或者是打磨它,这样子会使铬铁头的寿命减短,
如果是恒温铬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温度调 ...

用上了,这就是看老帖子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