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越简单越好!

楼主(2009-09-22):
各位高手,我想找一款驱动电机的芯片,越简单越好!
具体的要求是:
电压 5V  电流200ma左右或者更小的

网友:
L293可以组成一组H桥控制一路直流电机,L298内置两路H桥,可控制两个直流或一个两相/四相步进

293的封装还正常点,298么不提了。。封装很变态,要掰过脚才能焊在洞洞板上。。这两个算简单的了

别的么还有9110之类的山寨货,你要的知道的话再发我邮件吧,471661781@qq.com

楼主:
【1楼】 ju748
太强了,早上四点还在呢?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TMC223这是目前市场上体积最小,功能最强的芯片了.
集成了步进的控制功能+驱动功能+MOSFES;
此外还具有专利技术失速检测功能(STALLGUARD)可以避免电机超载,丢步.
下面是TMC223的简单示意:

TMC223手册
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