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读性差的C代码

楼主(2009-09-22):
马老师好,各位好!
我今天在网上看到的C代码不知是啥意思
#define xxxx  1<<7,根据上下文是置XXXX寄存器的BIT7为1
"<<"是左移运算符呀,应该怎样理解,谢谢!

网友:
这恰好是可读性好的表现
比如我说把PORTC的第5位置1
写成 PORTC |= (1<<5); 就比写成 PORTC |= 0x20;要好明白一些

实际上对编译器而言 (1<<5)与0x20是一样的, (1<<5)由于1和5都是常数,会被预先计算出来

注:移位运算的优先级比较低,宏定义最好加上括号

网友:
学习 我一直用手写0x20 现在想想这样做确实更好

网友:
呵呵,,大部分对寄存器的操作都是这样写的。

网友:
一直习惯这样写,直观的很。

楼主:
我也是写的0X20,我不明白编译器是怎样执行的,(1<<5)是理解为将1左移5位吗。

网友:
(1<<5)

0x01 = 00000001     (1)
0x02 | 00000010 左移一位(2)
0x04 | 00000100 左移两位(4)
0x08 | 00001000 左移三位(8)
0x10 | 00010000 左移四位(16)
0x20 = 00100000 左移五位(32)

网友:
是的,(1<<5)就是把1左移5位的意思
编译看到这个数它能计算出来,就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把它们计算成0x20了

网友:
够直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