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波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9-09-22):
我做的是16用pwm 波控制步进电机,用的是l297+l298,我想精确控制电机转的角度,例如每90°为一个单位? 我的方法是pwm脉冲一直输出,在开始转动时打开297的使能端,想结束时关闭297的使能端,请问该怎么样控制給297脉冲的个数?
    是用定时器的溢出中断来实现每个脉冲的识别,还是算出pwm的周期,通过延时来控制这段时间内使能电机  以达到电机转90°的目的?
    谢谢指教...

网友:
通过控制PWM的输出频率控制速度,PWM的输出数量决定电机的旋转角度.

向你推荐一款智能芯片吧,集成了控制+驱动+MOSFETS,芯片内部集成了许多控制指令比如速度,位置,电流只需要从上位MCU进行管理即可,不需要自己去算了.你仔细看下这个芯片的资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84548.pdf(文件大小:1.79M) (原文件名:TMC223_datasheet.pdf)

网友:
以后做驱动器直接用个简单的单片机和TMC芯片就OK了,功能太强了

楼主:
可是上面的要求就是要用297+298做一个pwm 控制的...

网友:
有空看看该芯片

楼主:
芯片早就看过很多遍了 我现在想的就是算法的问题,一直输出pwm波,怎么样识别输出50个脉冲时停止
使用定时器的每次溢出中断,还是计算每个脉冲周期 ,让297工作50个脉冲的时间,不知道哪种更准确

网友:
比较片子的最小时钟周期和所给电机的脉冲时间,根据计频或者计周的方法,最小时钟周期远远小于所给电机脉冲时间时,用计频的方法,反之,用计周的方法

网友:
用单片机去数pwm的个数……好像没有这么用的。

L297的控制方式, 一般是在中断中产生一个脉冲, 同时计算好下一个中断到来的时间并设置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