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65 串行液晶驱动 + 多层液晶菜单 + Proteus仿真

楼主(2009-09-23):
ST7565 串行液晶驱动,用 晓奇工作室 Lcmzimo.exe提取字库,实现多层菜单,配有Proteus仿真。老是提示上传错误等会再传程序吧

网友:
看看你的菜单

楼主:
文件上传结果
上传失败,可能是文件格式不对(仅支持jpg、gif、rar、zip、pdf、word-doc、excel-xls、txt、htm、html、mht 格式 ) 详细出错说明请参考以下的英文:
com.jspsmart.upload.SmartUploadException: File can't be saved (1120).按此返回

楼主:
传到这里了,不需要账号就可以下载的,绝对有用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95/sourcecode/embed/detail918906.html

网友(2010-05-14):
关键是用什么仿真?是proteus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st7565 串行液晶驱动,用 晓奇工作室 lcmzimo.exe提取字库,实现多层菜单,配有proteus仿真。老是提示上传错误等会再传程序吧

楼主能我一下这个吗?谢谢!
zzhenwolf@163.com
没法下载啊!

网友:
有哪位下载了啊,能传上来吗?

网友:
有哪位下载了啊,能传上来吗?
发给我也行啊,谢谢
zzhenwolf@163.com

网友(2010-06-18):
可以下载,先打开http://www.pudn.com/downloads195/sourcecode/embed/detail918906.html
然后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

网友:
没有账号,下不了啊

网友:
pudn 没账号下载不了的

网友:
我下了就传上来了,还没看

网友(2010-09-28):
您编的代码非常好,结构清晰
请教您两个问题:
1、如何实现上翻和下翻时,主菜单这一行不变?
2、如何实现滚动条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我在csdn上回复了

网友:
楼主以及各位高手:
    我一直在琢磨菜单结构,看大家用的大都是结构体,里面把数据和处理数据的函数放在一个结构体里面,我百看也不能理解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好像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了吧!? 可是我没有学过C++, 对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不理解? 楼主以及各位高手能不能详细的指导指导我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2010-12-13):
这个现象似乎有些尴尬。菜单程序还需改改。

网友:
楼主按钮没有设置为弹起才生效的吖?有时候按一下会当两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目的就是简单么 没处理那么复杂

网友:
播种?播种设置?好玩

网友(2011-03-09):
正学习  下了  谢谢LZ

网友(2011-07-08):
非常好的东东! 怎么今天才发现? 谢谢分享!!!

网友:
有几大缺陷:

第一,不能设定菜单出现的位置
第二,菜单深度有问题

网友(2011-10-18):
我也点亮了   驱动很不错 就是不太会修改

网友:
12864 图片显示的时候  坐标为  0  0 了  为什么不顶头显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片显示有个bug
下面是修正的了
st7565 驱动 + LCD多层菜单 V1.2.1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vbvcde/2541605

2010年4月7日(星期三) 23:44 fishingnet000@163.com修正LCD_DisplayBMP_Driver(unsigned char *PicData)

2009-9-22 添加在图形模式下焦点行反白的功能

2009-8-2 添加N层菜单功能,修改屏幕参数定义

2009-3-4 初始版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大侠的无私贡献·~~~~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出来的效果不好,按键按下之后似乎都要刷屏,视觉感观上面有点慢哦

网友(2011-12-14):
楼主啊   我现在再次求助下你   用写汉字函数  LCD_disp_printR("温度值:30 ",0,0);  这个函数很好用   我想显示一个变量
LCD_disp_printR("温度值:[变量]",0,0);  如何嵌套啊?? 谢谢

网友:
多谢大侠的无私贡献

网友(2012-04-13):
楼主,我请教一个问题,我用你的这个程序,能点亮液晶,但是显示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调,不管是显示汉字还是图片都整体往左平移了4个像素点,请教怎么调整回来呢?我是菜鸟没有找到问题?求助!

网友(2012-08-21):
楼主,能否发一份最新的程序共享一下,那个csdn不能下载。小弟最近写菜单,毫无头绪啊!!!

网友(2013-01-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资料我下载了,上传给大家吧。

网友(2014-12-02):
您好,这个驱动后面修改过的那个版本还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