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AT89C2051+LCD1601组成的示波器(追加视频、原理图、源代码)

楼主(2009-09-23):
用2块钱的2051,加上4块5的1601液晶屏。:)

虽然没什么实际用处,但是很好玩。

这个东西的参数是:
采样范围:10KS/s - 50S/s;
电压范围:0 - 5V

原理是用2051内部比较器所构成积分式ADC,和1601的8个可自定义字符。

方波测试、冻结测试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wODY5NDE2.html

随意波形测试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wODY4MDYw.html

原理图

源代码

网友:
这个......似乎应该叫逻辑分析仪。

网友:
【1楼】 cowboy

积分:1702
派别:
来自:
这个......似乎应该叫逻辑分析仪。

----------------------------------------

貌似多功能逻辑笔更恰当。

哇塞,这里有个好强大的逻辑笔哦,快来看啊

楼主:
逻辑笔和示波器有啥区别呢?

网友:
【4楼】 ravenbj2
积分:3
派别:
来自:
逻辑笔和示波器有啥区别呢?

-----------------

.....

楼主:
【5楼】 wear778899 低头不语

积分:1189
派别:
来自:

------------------

我的确不知道。。。。

网友:
LZ上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很有意思哦

网友:
真厉害!

lz有没有视频?

楼主:
方波测试、冻结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wODY5NDE2.html

随意波形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wODY4MDYw.html

网友:
这个超强,还是模拟的,看图片还以为只能显示方波呢,期待源码。

网友:
创意无限,玩电子玩的就是高兴。
支持楼主,如果楼主能给讲一下1602的驱动程序就好了,
若果能上源码那就太好了。

网友:
支持!希望楼主继续创新!

网友:
请问ADC_BASE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顶楼主。

我也以为只是显示方波呢。。。。

楼主:
ADC_BASE是一个很山寨的参数,实际上是分压后“5V电压积分时间/7”,哈哈

这种ADC全名叫双积分式数模转换器,所以应该给个基准电压,先取基准电压积分,再取目标电压积分,然后计算电压值。

但是。。。 我觉得这样太麻烦了,引脚也不够用,而且在加芯片就不帅了,所以。。。。 哈哈

网友:
为什么“5V电压积分时间/7”?7是何用意?

楼主:
我设定的最高电压是5V,显示屏纵向有8个点,值分别是0 ~ 7,5V显示位置最高,由此得出公式:7=积分时间/ADC_BASE,那么计算其他电压位置公式x=积分时间/ADC_BASE。

所以电路做好后直接给它一个5V电压,拿到积分时间,算出ADC_BASE。

这种计算方式并不精准,好在一般0.1uF积分电容分辨率能达到6至8位,虽然不能准确推算电压,但是分成一、二十个区间来取值肯定够了,何况我们只是画8个,做一个20种状态的电位器按钮都没问题。

网友:
哈哈,这个作品创意分可以打90分.

楼主:
新原理图,增加了一个冻结开关。
因为2051引脚不够了,所以开关是直接把液晶屏E脚拉底

网友:
怎么不能仿真呢?

网友:
LZ很有创意,狂顶了

网友:
顶,太有创意。

楼主:
【24楼】 nyzgj
貌似,一般仿真软件里没有P3_6

网友:
玩的就是创意。

楼主如果把MCU换成STC的带AD的1T芯片,用同样的晶振,整体性能会提高很多!STC的ADC最高速率可以到300KSPS

网友:
附议楼上

网友(2009-10-23):
积分电容,一般的电容不行吗?
没看过

网友:
楼主的绘图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东东就这样玩出来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

网友:
积分电容,用其它电容行不行,有什么要求
没有1601,用1602可以吗

楼主:
回复:【29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如果用带ADC的片子就不好玩了。 :)
而且我很喜欢2051,因为现在1块钱就可以买到,很便宜,还是宽电压的。以前都用它作一些特殊的门电路、方波源,现在用这种方式实现ADC以后更可以做很多事,比如电阻网络按钮、电位器旋扭等等,DIY的时候很实用。

回复:【32楼回复:】 zhuyi2576
积分电容指的是功能,要求不高的话什么电容的可以,你可以在google搜索“比较器 积分 adc”,可以了解更多。

回复:【33楼】 liweiliang
我用Proteus 7,可以仿真、可以做原理图、可以和keil连调、可以做电路图,很方便

回复:【36楼】 zhuyi2576
积分电容,用其它电容可以,但程序里要重写ADC_BASE,1602也可以,要改一下LCD驱动,我没做两行的处理,但自定义字符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0-08-29):
不错有时间也做一个!不过1601,,找不到了,,我想1602也是兼容的吧!

网友:
相当有创意 !

网友(2010-10-24):
以前我用2051内部的比较器做电容表、电感表,今天看到用其功能做示波器了,非常有创意,顶一下。

网友(2010-12-10):
值得研究一下,创意

网友(2011-03-25):
引用图片【楼主位】ravenbj2
就是强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ravenbj2
我仿真不行 楼主可以指点哈嘛

网友:
我的qq是************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等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

网友(2011-04-30):
强呀,用无字库的12864D液晶能行不呀

网友(2011-06-09):
太强大了,顶一下。下下来学习。

网友:
这才是牛B啊,,,

网友(2011-07-09):
请问一下,积分电容是什么

网友(2012-12-25):
希望楼主继续创新!

网友(2014-07-23):
仿真不成功啊,1601亮了什么也不显示,debug调试时会停止运行,有成功仿真的么?

网友:
这个有趣,学习下

网友:
不错,视频不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