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圡了,原来用6步换相法驱动带传感器BLDC,完全不需要死区控制、互补输出、中央对齐。

楼主(2009-09-23):
想复杂了。。。

这上下桥臂压根就不存在同时导通的机会嘛。。。

网友:
看你驱动的方式了。
如果是受限单级式控制的话,就像你说的这样,省了很多事情。不过,这样电机控制的性能会很差,PWM/N的特性会由你的负载的变化和变化,也就是线性度不好,系统的静态和动态响应都会变差,当然,牺牲了这些性能换来的是系统的高可靠性。
如果是单级式,或双极式的话,就还是一个都不能省的。

楼主:
请教1楼,什么叫受限单级式、单级式、双极式?

我新手。。。

网友A:
拿有刷直流来说吧,
一般驱动起来需要4个MOS,就是四个桥臂,分别是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拿控制电机正转(假设是正转)来说:
受限单极式控制就是 左上 = PWM, 左下 = 0, 右上 = 0, 右下 = 1;
单极式控制就是,   左上 = PWM, 左下 = !左上, 右上 = 0, 右下 = 1;(这是最常用的)
双极式控制就是,   左上 = 右下, 左下 = 右上, 左下 = !左上;(这种控制方式比较少见,但是有利于克服静态摩擦死区,方便正反向切换,但是比较耗电,具体的可以看看相关资料,占空比表示为:P = 2Ton/T - 1(注意,这里的占空比不再是Ton/T了),P的范围是-1到1,P = 0时电机不转,但是电机电枢两端的瞬时电压和动态电流都不为0)

楼主:
感谢gghyoo,我消化下。

网友:
图怎么看不到啊?楼主能否再发一次?

楼主:
图可以看到的。

网友(2009-12-08):
3楼回得很好,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高深的电机驱动。

网友:
我已经用汇编对高级定时器做了一些研究;如果要三相时序发生,必须在一个周期内进三次定时器的中断; 计时器只有一个,每次哪个相序比较后翻转,是在中断内决定的; 另外我还用这个互补外设驱动了高频谐振电源, 锁相频率追踪达到了400khz;单相互补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连续输出就是;

网友(2012-04-04):
电机驱动

网友:
电机驱动好耍

网友(2013-10-07):
学习了!
多谢前辈的经验!

网友:
有意思。之前做只用了下pwm,上直接开关

网友(2022-08-09):
引用 网友A:
拿有刷直流来说吧,
一般驱动起来需要4个MOS,就是四个桥臂,分别是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单极式控制就是,   左上 = PWM, 左下 = !左上, 右上 = 0, 右下 = 1;(这是最常用的)        这个是不是就是说的 同步整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