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等待状态和休眠状态有什么本质区别

楼主(2009-09-23):
如何区分任务在等待还是休眠。

或者怎么判断任务应该进入等待还是休眠?

网友:
ucos?

实质上没什么不同,在RT-Thread中就把它们都统一起来:Ready和非Ready状态。

RT-Thread中有一个就绪线程队列(按照优先级排队),线程就绪就放到这个队列上,非就绪就放到另外的队列上。

其他一些实时操作系统,例如NucleusPlus,线程的非Ready状态会分得更加细,例如QUEUE_SUSPEND,SEMAPHONE_SUSPEND等,意思即根据线程阻塞的原因分成了不同的状态。好处就是,当系统出问题时,可以查看线程的状态来分辨它因为什么而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