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程序运行速度为什么变得这么慢?

楼主(2009-09-23):
今天在做AVR的1602显示试验,可不知道怎么了,单片机的程序运行速度明显慢了很多,把下载软件原始压缩包和编程软件又解压了一下,排除了错误设置的问题,然后又换了一块新的芯片,也不行,可就是不知道问题出现在了哪里,运行简单的1秒流水灯实验程序也很慢,好长时间才流动一下; 无助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用的是ACCAVR软件编写的程序,ISP下载编程软件下的程序;

网友:
这个你要看看你的下载软件里的容丝设置,设置一下就行啦!!!

楼主:
已经弄好了 谢谢了

网友(2011-08-20):
回复 网友A:
这个你要看看你的下载软件里的容丝设置,设置一下就行啦!!!

请问设置哪位可以使单片机速度快一点啊?我用128延时一秒,足足让我等了6秒钟,无奈啊!麻烦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弄好了 谢谢了

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熔丝位设置 (原文件名:NI2YS5)L@]HDKJWD])C)M1F.jpg)

请帮我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