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款电脑三维画图软件

楼主(2009-09-23):
本人想学一款三维画图软件,比如Pro/e,UG等,可我听有人说要想学三维,必须从二维的AutoCad等学起,必须具备二维画图的能力,请问大哥大姐,是这样吗,难道不学二维,三维就学不好吗?哪位大哥大姐帮忙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solidworks吧,把软件的自带教程做一遍,基本就够了。

网友:
solidworks 和 PRO/E

学哪个好??

网友:
如果你有基本的制图的功底,学起来会快一些。学三维没有必要先学AUTOCAD,但是制图的基本知识还是要知道的。
类似的软件比较多了,solidworks,solidedge,pro/e,ug,catia.等等。国产的有caxa等等。
推荐叫三维网的论坛,去里面找点资料,入门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solidworks入门容易一些,PRO/E相对要复杂一些。不过两个软件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三维画图?就从我的专业来讲吧。
机械类画图,AutoCad系话二维图比较多用,就一般的零件图、装配图;
三维的,solidworks算是比较容易上手,价格还算便宜,所以国内很多中小型企业用;
UG,相对来说比较难用一点;
PRO/E,我就不会,但我听说用来机械设计很多是用这个的。
另外,假如你对机械的三维设计比较熟,学习其中的帮助文档就够了。我老师说他学这些,几个钟就用得很顺畅了。

网友:
1.汽车行业用UG的相当多,UG是西门子的UG,也很好上手,买本书看看就行了
2.航空大多用catia
3.pro/E不推荐,学过几天就扔了,UG的人说pro/E协作是最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