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类似矢量图的上位机软件,请大家给个思路

楼主(2009-09-23):
想做一个画图软件,只要画简易的直线就可以了,但画出来的直线要能单独或一组被选中,并能执行缩放等操作。

不知哪个有做过类似的软件,有没有什么控件能直接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
LZ提到的要求不难。
不过很难给一个思路啊,
因为要做这个的话要写比较多代码(几百行吧),
要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实现,不能一条公式就搞店吧。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

我主要是要实现可选的功能,在VB这类的现在控件的画线不难,但不知有没有什么控件能实现画好的线的选取功能,或自己如何加一些代码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读取鼠标的坐标来判断要选取的是哪些线条,然后重画这些线条来达到选取的效果??

不过我还是认为如果能设计一个有这个功能的控件,实现起来会效率更高

没做过上位机软件,请高人帮忙,谢谢!

网友:
有一个很有名的软件,肯定能满足你的要求,不过要花钱才可以。
这是他们公司的网站:

http://www.ucancode.com/

楼主:
楼上的那东西粗看和labwindows或labview差不多

网友:
www.codeproject.com C#  drawtools 应该差不多,看看吧

楼主:
【6楼】 liguangqang

谢谢,让我看到希望了,呵呵

网友:
把CAD2004的源代码拿来看一下就很容易了。

楼主:
楼上的,你说的CAD2004是什么软件?开源的?

网友:
楼主用Delphi的话,Simple Graph Component不错,开源
http://www.delphiarea.com/products/delphi-components/simplegraph/

网友:
就是线段嘛,包含起点和终点
起点和终点的坐标按照图的样子生成
再将这些点连起来就行了

点鼠标时判断其坐标,如果在线的附近就算选中

网友:
矢量图我做过,主要的问题就是保存矢量图形的保存和绘制。
如同11楼讲的,记录起点和终点,如果是polyline的话,还要包括中间的转折点。
建立一个绘制过程,能够把记录中的各个点画出来
并且还要有一个选择移动修改的功能,这就需要 一些对鼠标的判断了。

有问题可以联系hithy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