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逻辑分析仪,正在试用中。。。

楼主(2009-09-23):
刚收到分析仪,正在试用中。。。

网友:
貌似只用来看了一次手轮的波形。

楼主:
通道存储深度512K实在是少了点,许多应用场景受限啊,有没办法在通道少时可以设置到2M以上???应用软件的功能还有很大扩展空间啊!期望后序软件版本有所改善。

网友:
和LZ同感,512k一下就采集满了

扩展方法1:改用IS61WV102416;
        2:感少通道,参照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443614   (190楼的想法);
        3:增加数据压缩功能。

分析仪涉及的知识太多了,需要各高手投入才能完成,当然,如果roasn版主有时间的话,增加2或3的功能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用100M的FIF0+133MHZ的SDRAM64MB+FPGA控制逻辑,做存储这就大了

网友:
5楼: 现在指的是目前V1.0的硬件。

网友:
4楼说得有道理,顶一下。希望能扩展存储空间。

楼主:
哈哈,终于用分析仪把我的串口通信数据捕获完全了,好费劲啊,深度设在512K,每次抓不完全,反复抓了N回总算是把全部通信数据抓完了(每次只能抓到一部分),不知道是设置的问题还是什么。
9600的速率,1ms采样,512K的深度,触发位置1K,通道为1,采用上升沿触发,选择了数字滤波和连续采样,通信也就几秒钟时间,但等通信完成后将底部滑动条移到右边看波形数据总是不完整。有没有哪位可以指导指导??

网友:
采用数据压缩的方法应该会有很大的性能提升的,我的ZEROPLUS就用了数据压缩的功能,200M采样率,不压缩可以读590us的数据,压缩后读150ms,128K存储深度

网友:
【8楼】 cooleaf
----------------
抱歉,我看不懂你的描述。
每次只能抓到一部分是什么意思?
9600的波特率,每发送一位耗时104us,你用1ms采样能采到正确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