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配个主机,预算2000元,大家帮忙看看怎么配置?

楼主(2009-09-23):
我的打算:AMD240 七彩虹785 金士顿内存2G 205  希捷500G  355  ,其它的不知道有什么讲究没有?谢谢了!

网友:
E5300+Msi  G41——m4_f(有串并口的);2g内存;500g  希捷   我2天前刚搞的;可以跑 鬼泣4;800*600;没开特效可以流畅运行

网友:
机箱用金河田的飓风系列的8197B;自带355w电源;集成显卡说没问题了;配机千万记得看电源;别让人忽悠了;总价我的是1670;无光驱

网友:
七彩虹的785g绝对没有并口。。。。。

楼主:
谢谢楼上的!
Msi  G41——m4_f(有串并口的);这是什么?

网友:
g41 就是主板的芯片型号 比较通俗的说法 ,,其实是intel的芯片组

我自己用的是g31 跑跑足球没问题,同样是为了那可怜的并串口。

网友:
有米就直接上e6500,比e5300贵个两三百吧!!

性能还是很劲爆的。。

网友:
g41的主板个人感觉性能不是很好

网友:
Msi返修率太高,不建议使用

网友:
g41性能还不好?集成显卡里面性能最强的显卡了?基本上780g跑不动鬼泣,
msi返修率高?有数据么?我们这里陪的msi主板2年多了没点问题;基本1天15个小时

网友:
其实我推荐 技嘉
秀外慧中的板子~~~~

网友:
前几天从京东配的

网友:
金河田的电源太差,售后服务也不好

网友:
电源的话航嘉的不错,做工很好。

网友:
多数主板的并口可以买一个并口挡板引出来,一点不麻烦,实在没有,可以买个PCI转并口的卡,我试了,烧CPLD没问题,STK200没有试验过,好久不用了

网友:
嗯,电源要弄好点的,航嘉的不见得好,要看型号

网友:
2 楼的 电源很危险,你的 355W估计是最大功率,额定绝对不是355.    不建议机箱带电源一起买,这样买的电源很多都不好.

AMD 速龙还是别要了,换 INTEL  400元左右(我很久没有看价格了)推荐: Intel Pentium E2210/盒装420   不过一定要注意 别买到假盒装了   看清楚识别码.  网上有怎么识别方法 ,还是不会的话就买E5300散的算了   散装就是风扇太差了

主板: 集成G41的可以,根据接口你自己选择;贵了的话  可以换G31  G35
内存: 哪个便宜买哪个  推荐:威刚   宇瞻     ;  金士顿假货稍多
硬盘:希捷500G
电源:航嘉2.31静音版 (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   鑫谷 劲持400黄金版 200RMB
机箱: 越便宜越好,你自己看好几个 报价100 以下的   过去买,指定要那个  不要换,换了他就要赚你钱了

注意:自己选了了,就不要听见 电脑城 介绍的了,  就按单子上配 ,没有就换一家店.   新手配机  介绍最喜欢了,可以大宰你.  所以千万不要改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