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版主讨教:关于rotor_slider_values[QT_MAX_NUM_ROTORS_SLIDERS]数据的含义

楼主(2009-09-23):
查看“库使用说明”里面说rotor_slider_values[QT_MAX_NUM_ROTORS_SLIDERS]是滑条和滚轮的值。还是不明白里面的值具体代表了什么?不知道该如何使用里面的值。比如使用滑条实现一个变量的递增或递减的话,我该如何读出rotor_slider_values[QT_MAX_NUM_ROTORS_SLIDERS]里面的值从而判断在滑动过程中,变量具体变化了多少啊??
谢谢版主的回复先!!

楼主:
自己先回答:
For rotors and sliders, the resolution of the reported angle or position.
RES_x_BIT = rotor/slider reports x-bit values.
Example: if slider resolution is RES_7_BIT, then reported positions are in
the range 0..127.
typedef enum tag_resolution_t
{
    RES_1_BIT,
    RES_2_BIT,
    RES_3_BIT,
    RES_4_BIT,
    RES_5_BIT,
    RES_6_BIT,
    RES_7_BIT,
    RES_8_BIT
} resolution_t;
rotor_slider_values[x]里的值即为设置分辨率后的取值:0~(2的RES_X_BIT次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