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调试C语言,printf不能运行,是不是哪里没配置

楼主(2009-09-23):
如上图,什么原因,我是新手,表骂,哈哈

网友:
选择工程的时候选控制台模式看看。我一般都用GCC。

网友:
点 "取消",应能过.

网友:
调试的时候点了step in是吧,取消过去,下次step over。
调试器找不到printf函数的符号表和源代码,让你指定位置呢

网友:
你在printf那一句上点了 F11(Step in 单步进入) 吧,这样VC会单步执行printf函数内部的语句
又因为printf是c语言库函数,不是你自己工程中定义的函数,因此在你的工程中找不到源码,于是VC就弹出这个对话框问你printf的源文件print.c在哪儿。

如果你真是想要单步执行printf函数里面的语句,那你在安装VC的时候要选择安装相应的源文件,在这个对话框中选择正确的源文件就可以单步调试c库函数了,不过我想你应该只是想看看printf的执行结果,而不是想看它是怎么执行的,那么你应该使用F10(Step Over单步跳过)来单步执行你的程序。 (这个对话框出来后如果点取消应该会显示printf的汇编代码,那样你会更头大的:) )

楼主:
to:【4楼】 hugeice 戬峰

谢谢你详细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
是Console模式的工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