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可以分的清楚“你”和“他”吗?

楼主(2009-09-23):
最近想做个图像处理方面的,可是有个问题一直不知道:比如一个系统里已经存有几张相片了,然后用一个摄像头拍一个其他人的照片,和存有的相片进行比对,能比对出两者的区别吗?也就是能区分出不同的人吗?还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现在的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做到

网友:
这个算法很复杂的。。。。。。。。

楼主:
识别不同的人和识别人与物这两者相差的大吗,算法上有相似部分的吗?因为要申请项目,可是目前还没有看过相关方面的知识,所以一点都不清楚

网友:
问这样的问题,建议还是不要上相关项目了,免得浪费时间。打击一下。

楼主:
回4楼
其实也说不上打击,现在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现在是申请,做的话可能是要到大四才开始做,到那时可能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
人之间首要的差别是眼睛的距离,估计识别的话,结合鼻子长度和鼻孔的距离,按照一定的角度+比例计算,外加嘴型,应该识别出有限人脸

还有虹膜识别,那就直接了

建议,你可以问画画的同学,他们可以给你更专业的答案

楼主:
虹膜识别有想过,不过我是想做个防盗的系统,主要是想在室内装一摄像头,在系统里面预先存入家人的相片,然后让摄像头间隔一定时间拍下室内环境,把拍到的图片和先存入的相片比对,如果不一样则表明有外人入侵,然后发出信号。 这样子虹膜识别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楼主还是学生,精神可嘉!

这要涉及到数字图像处理方面的内容了,解决方案要用到DSP了。

网友:
应该有开源的东东可以用.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成熟的商业应用吧.不要老想开源免费的

网友:
来自清华的牛叉的Photosketch图像搜索技术
http://cnbeta.com/articles/94994.htm
有PDF论文及源代码、视频。

网友:
学校里申请吧,,你想出的这个题目得是老师级别的.,,基金类的吧,,,资金是以万计的..

估计一下哈:LZ也就是刚看到通知知道有个申请,就发挥了下想像,,但是不太现实的,学校给学生的项目也就是1K,,,,
预测一下哈:LZ可以改成不用CAM,加一个红外传感器放门上之类的,加一个密码类的,然后再加一个大号喇叭,,

呵呵,,说的不对,LZ见谅

网友:
不如简单点,识别人体中部,区别有无把子

网友:
用绿坝用的那个开源识别程序

网友:
最简单思路:找头像中的最暗点(一般是双眼、口),组成倒三角,然后找高亮点组成正三角(一点是鼻,另2点忘记是哪了),记录三角形边长,以后有头像就这么处理,对比三角形边长,相似的就认为一样。做好了有70%的辨认率。学生玩一玩是够了。

网友:
楼上的算法,脑袋的定位就是个问题
别忘了还有跟踪了,麻烦着呢

这题目研究生都费劲

网友:
opencv就有人脸识别的例子,相信扩展一下就可以用了!
opencv弄到VC和linux上不成问题,人脸识别在VC上试过,二维条码在Linux试过
嵌入式比较难搞,起码opencv依赖的库比较难搞,特性有些要disable
在嵌入式Linux做过二维条码识别算是成功了,但老师偏要我们用wince搞,对opencv在wince移植的移植比较头痛,有经验的支招!!

网友:
adaboost算法,估计AVR是玩不了了,DM642还行

网友:
做这个,给几万块让专业人士去做才行。普通人就别想了。

网友:
边缘检测,脸谱识别(可五官坐标比例等)+肤色样本识别,哎,算法? 反正很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复杂了...

网友(2009-10-30):
这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建议你多看些文献,特别是外文的(中文的很多是垃圾论文),如果文章表述清楚,通过学习别人的算法来来开拓思路

网友(2010-01-27):
人脸识别区分不同的人还是可以的。
但是区分性别。。。就是人区分的时候都有误差,何况设备?
李宇春站在镜头前面,你是让镜头判定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网友:
人面识别用在照相可以,但用在安防就不靠谱了,万一有贼拿了房主的相片对着摄像机,那你再高深的算法也可以无效

网友:
LS点醒了我

网友:
这个题目,一般是研究生才会做到,多是博士类的题目啦
本科的同学建议还是换一个
不是瞧不起你,有冲劲是好事,但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呵呵,估计你大四一年什么都不干,就专学理论都不一定够时间

我是硕士,专业方向就是做图像,大概还是知道这个题目水的深度,呵呵

网友(2010-10-10):
LZ你好,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和你一样的想法,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了,一直在关注
       这个项目,现在大三,据我目前所知,世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做出一个实用的样品出来
       实用的样品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子的:
1、用于重要入口的门禁或者是人群中搜索目标,具有人眼一样的能力(在自然光)
2、能识别假模型
3、快速识别,对识别对象的姿态要求较低,不需要像汉王的那个专门地对着摄像头。
4、存储若干个人的特征信息,系统设置多个安全等级,设不同精度的识别,就好似近视眼的人戴不同度数的眼镜
5、其它若干。
       我是学自动化的,@江苏,楼主有兴趣可以联系我QQ912153314.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想做个图像处理方面的,可是有个问题一直不知道:比如一个系统里已经存有几张相片了,然后用一个摄像头拍一个其他人的照片,和存有的相片进行比对,能比对出两者的区别吗?也就是能区分出不同的人吗?还请大家帮忙,谢谢!

能 GOOOL 的哪个相册软件已经可以扫出来

网友:
虹膜识别  ~~~ 很天真的想法 至少6年内 有难度

不是鱼识别不了  面是~~ 5M外 你想怎么样准确扫描虹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简单思路:找头像中的最暗点(一般是双眼、口),组成倒三角,然后找高亮点组成正三角(一点是鼻,另2点忘记是哪了),记录三角形边长,以后有头像就这么处理,对比三角形边长,相似的就认为一样。做好了有70%的辨认率。学生玩一玩是够了。

让~~~目标 乖乖的在镜头前~~~立定站好 正面面以镜头~~~等比较完么~~~

网友:
利用OPENCV,制作手势识别。呵呵,对着镜头做一套猥琐的动作,然后门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