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寄生电源方式不加 MOS 管,直接用电阻上拉可以吗?

楼主(2009-09-23):
用寄生电源方式,上拉至3.3V,上拉电阻选用1.5K
电路中没有预留MOS管控制强上拉,可以吗?

网友:
建议用4.7k上拉电阻,用不用MOS管取决于你的接线长度。你可以上GOOGLE查查。

网友:
无需加MOS管,引用本公司的ZDM9816  DS18B20寄生电源供电工作输入驱动模块
可以很好的使DS18B20正在测温范围内工作.
模块说明:
1.        应用本模块可以使DS18B20在寄生电源供电下,采用二线制连接。
2.        全量程范围内测温。
3.        明显增加传输距离,可达400米左右(双绞线或双芯线,不同线材对传输距离略有影响)。
4.        无需更改原有单片机程序。
5.        不另外占用I/O口。
6.        模块式设计,使用接线简单。
7.        外形尺寸: 1.8(长)1.3(宽)0.5(厚)cm
需要请联系:dzzgdz@163.com

网友:
无需加MOS管,引用本公司的ZDM9816  DS18B20寄生电源供电工作输入驱动模块
可以很好的使DS18B20正在测温范围内工作.
模块说明:
1. 应用本模块可以使DS18B20在寄生电源供电下,采用二线制连接。
2. 全量程范围内测温。
3. 明显增加传输距离,可达400米左右(双绞线或双芯线,不同线材对传输距离略有影响)。
4. 无需更改原有单片机程序。
5. 不另外占用I/O口。
6. 模块式设计,使用接线简单。
7. 外形尺寸: 1.8(长)1.3(宽)0.5(厚)cm
需要请联系:dzzgdz@163.com

------------------

lz的有意思~~不知道价格怎么样?驱动能力怎么样?直接贴出ds来看看

网友:
50米用1.5K上拉没有问题,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