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TC35i的实验板,但发现与串口无法通讯,原理图附上,大家帮我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23):
现象:上电后指示灯(SYNC),约600ms亮600ms灭
插入SIM看 指示灯3s灭75ms亮,以上参数是大概值,因为我没有仪器测量
1,出现以上现像可以证明TC35i模块是好的且正常工作了吗?

2,与串口通讯时,发现只有发的,没有收的,不知道怎么回事!TC35I的接收端18脚为3.0几伏,而19叫就是之前的2.6几伏,搞不明白,是MAX3232芯片不行
   呢还是我的TC35I模块坏掉了呢?

原理图是网上的拼凑的,希望大家多指点。

网友:
已经正常工作了,你的串口估计没弄对,上电之后模块会发个SYSSTART...到串口,具体怎么写的忘记了,你发命令到模块,模块也会回复的,我以前用的是FT232,MAX232也行。

楼主:
我之前是嫌电源芯片太多,就舍去了1117,用了max232,5V供电,但是后来发现tc35i电平范围是0-3.3V,就想法子将5V变到3.3V,实现电平兼容,琢磨了好久还是用了1117,将5V降到3.3V,232芯片换了MAX3232E,都是考虑不周全啊,现在串口通讯不上,又搞得头大,问了jlccwtg,也感谢byite的建议 ,问题应该就出在串口上,等调好了再来感谢!

网友:
什么叫只有发的,没有收的,不会没发回车符吧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5V-3A的电源,1117电流不怎么大,1117不晓得稳定不,反正我以前用USB电源试是带不动TC35的,两下就死掉了!
串口通不上信,你可以调一下线序试下,万一是线序反了呢!
还有就是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的话一定要在输入完命令之后来一个ENTER回车符,超级中断就直接按回车就发过去了

网友:
补充一个,232用5V的比较保险!

网友:
楼主注意西门子的标注方式和一般的串口是反的,18脚RXD0是模块的发送脚,19脚TXD0是模块的接收脚。

楼主:
有点崩溃了,串口如果可以通讯,连超级终端是不是就可以写字符的?
我串口依次改变了连接顺序,但是结果都不正常,有一种能跟超级终端通讯,但是我输入个字符,他输出个乱码,就是乱七八糟的,咋回事呢!

网友:
“Appcat”苹果猫"说的串口反的是正确的,当初我也在这上面搞懵了!
“T-RUSH”你确定你串口电路是正确的?设备有反映说明已经有进展了,你看下电路先,
你串口电路上用的是什么电容啊?不防用贴片无极性电容试下。
串口电路:http://www.ourmicro.cn/showart.asp?id=311

网友:
赞成:【6楼】 Appcat 苹果猫
估计是收发交叉了。
记得2001年的时候就犯了类似的错。西门子的管脚名字规则真黑!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232芯片与DB9的连接反了,没想到MAX3232芯片就因此坏掉了,经过好久才检查出来,但是现在又出现新的麻烦,之前SIM 装上去之后可实现网络注册的(启动还是可以的),现在不能了,测了CCIN管脚为0.0几伏,咋会出现这问题呢,之前很稳定的!
感觉,呵呵!

网友:
晕,还有说西门子不规范的,好好看看是DTE还是DCE再说。

网友:
换个电流大点的电源试下嘛

楼主:
之前串口不能正常通讯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原来是max3232芯片的外围电容坏了,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但是现在还是有个问题,就是TC35i模块可以正常启动,就是SIM卡无法注册,我已经重新检查了焊接情况,但是还是一样,之前是好好的,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有TC35i模块损坏的可能吗?了解的说说,问题就是之前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