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摇摆在“四轴”与“共轴”之间,现找到一组‘四轴’飞行重量VS时间的参数,大家看

楼主(2009-09-23):
我一直摇摆在“四轴”与“共轴”之间,现找到一组‘四轴’飞行重量VS时间的参数,大家看看!

用了4个电机+4个18A电调,对角两个正浆,两个反浆,单个拉力1000g,机子带设备总重1250g左右,使用3S(11.1V),20C 2200mA电池一颗,飞行时间5分钟左右。

各位做出来的‘四轴’起飞总重有多重???是不是也使用“2200mAH”的电池!??飞行时间?

我现在,还在做比LAMA V3大,的共轴直升机(暂时沿用双电动机驱动,比较便于搭配:单桨变矩控制)

————还是老问题:四轴与共轴,,究竟哪个方案更省能源???(现在有人给出了四轴数据:2200mAH,飞5分钟,1250克)

我做这个:主要还是想摸索摸索::四轴与共轴的能源效率!!共轴的控制也可以:借用四轴的成功经验啊!!
如果四轴的效率高:那下一步就是做个:中心单动力源的燃油驱动四轴飞行器(用模仿直升机尾轴传动的方式,传递动力到四个轴位,用变矩桨)

细节 (原文件名:Sunp0307.jpg)

总图 (原文件名:Sunp0306.jpg)

网友:
想做一个,一直没时间,支持下

PS:沙发....(沙发啥意思呀)

网友:
lz说的中心单动力源方式,不知道四轴桨如何做独立调速?

网友:
我的四轴全负载1.09kg 700kv的电机 2200的电池能飞12分钟左右
这个既然是共轴了 怎么还留个尾桨阿

楼主:
回二楼:::"lz说的中心单动力源方式,不知道四轴桨如何做独立调速? "

中心单动力源,,传动到四个轴___四个轴的转速都完全相同!!!!____依靠独立的“可变桨矩”的方式来改变各自的推力!!
变桨矩,,比变转速更快捷的::实现改变推力,,甚至是改变推力的(+ / -)方向!!!!!
————————要长时间留空飞行,眼前只能使用“单发动机的燃油”驱动方案,,是用独立变矩来控制:四个轴位的推力!!

******谢谢,三楼的一组数据!!期待更多的数据******KV低一点,确实省电啊。。。

图片是测试,,,因为是:::单变矩的,,下层的四个桨是完全固定的,,所以,试验未结果之前,,还保留尾桨!!

————————但是::我已经把:尾桨的角度调成“0”角度了。。。做为“后备”平衡来试验。。。

网友:
个人觉得发展油动四轴是走进了一个传统误区,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电动四轴载重能力和续航时间有限而去发展油动,这没有太大意义。油动四轴的机械复杂度是很高的,可靠性并不会很高,噪音很高,效率也不高,而且做起来远远比想像中的难,比如说振动,虚位,响应~~,做出来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除非是特意去挑战这个技术。相比之下还不如直升机,直升机无论从效率,现有技术程度,可靠性都是很理想的。还是搞小型共轴油动直升机好些。

网友:
总需要有人去尝试的,还有50%成功的机会,不做的话机会为零。

网友:
取消平衡小翼.下旋翼采用和上旋翼一样结构,都弄成双叶.同时下部旋翼头也要变距.取消平衡小翼后需要再加两个陀螺控制仰俯和副翼以防止横风的影响.

楼主:
回复::"mengqin "___我的猜测是:::大家都热心四轴!!或许四轴更容易实现::自主飞行!!??

如果真的:四轴有自主导航飞行的优势!!!___那么,做一个:单动力源的燃油的四轴其实:难度并不大!!

只需要:买四套:直升机的"尾轴箱",设法做一个45度斜面中心大齿轮,再配4个45度角度的伞齿轮,
配上4个长轴,就能把动力从中心传递到四个轴位,而且四个轴位的转速肯定是完全相同的,

接下来,就是用4个高速舵机来控制,四个轴位螺旋桨的桨矩!!----()----

网友:
直升机也是很容易实现自主飞行,这不是四轴的优势。我觉得当初开发四轴的初衷或许就是开发一种旋翼类飞行器,能垂直起降,易于操控,不需要像直升机那样的复杂的机械结构,所以开发了四轴,全矢量操纵方式,用电子的复杂来换取机械的复杂~~~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已经足够了。现在如果搞油动的四轴,反倒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油动四轴只是一种尝试,或是作为研究来用。四套尾波箱,轴传动,伞齿轮是可以实现。但你以后会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传动比,这不是你可以买到最优的齿轮组来匹配你的动力的;变距桨的选择;振动的减小......总之会有很多问题出现的。我只是一个学生,考虑得比较现实些。我觉得在决定前还得做很周详的规划,论证,不然很有可能会半途而废的。
祝你成功!

楼主:
哈哈,,放两段飞行的录像,,,我的技术不好!!第一次摔了,还好伤得不大!修整半小时又飞了3分钟,
然后::又拿录像机录像机,,,结果::电池不足了:飞不高了!!(第二段:下层齿轮有伤,听声音)

飞行的技术不好,摔了,还好不严重。ourdev_485915.avi视频文件大小:19.97M) (原文件名:0926_1.avi)

楼主:
这里是————第二段录像,,,可惜电池消耗完了,,飞不高了————!!

修整了半小时,再飞没问题!可惜没电池了。飞不高。ourdev_485929.avi视频文件大小:20.34M) (原文件名:0926_2.avi)

楼主:
今天试飞了新的控制方案————拆掉了尾桨,尾舵机。。。只保留了一个陀螺仪!!

这是第二步的方案! (原文件名:E016_K2.jpg)

起飞前 (原文件名:100_7242.jpg)

楼主:
今天,十月三号,,我又飞了一次——————去掉了两片尾桨和尾舵机!!的飞行。。

————2分25秒附近有比较近的镜头。______

原名mpg格式的录像ourdev_488133.avi视频文件大小:38.40M) (原文件名:1003_2.a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