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不能上网???

楼主(2009-09-24):
今年2月份买的二手IBM T43,前几天发现不能上网了,但右下角网络连接图标显示正常,也能ping到路由器,但就是不能打开网页。试过重装网络适配器驱动,没用;也试过重装系统,故障依旧。请高人指点...

网友:
ping下外网的ip。路由器拨号成功没?是否dns的问题

楼主:
可以排除是路由器和DNS的问题,因为我用同一条网线在台式机(也是自动DNS)上可以上网的.ping外网倒是没试过,我得试下,谢谢!

网友:
试试ping大包。
试试telnet

PS:不要把标题搞得这么xx,应该能简单描述故障,而不是故意造势。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QQ,若能上QQ那么查一下有没有安装KB951748和KB945553这两个补丁,我的T60有一次就是装了这两个补丁就上不了网了

楼主:
to 【5楼】 thinkingman
谢谢,我还没试过QQ,但是试过SKYPE无法登录。另外我已经将系统恢复到了初始状态(刚拿到机时),还是不能上网。

to【4楼】 armok 阿莫
我想也应该是硬件故障,看来只有拿去修理或是去买一个USB to Ethernet的东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