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得12个数 如何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楼主(2009-09-24):
请问测得12个数 如何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要c语言的 比较经典的那种程序

网友:
1楼说的一点都不简单,只要最大最小还用排序呀。。
定义min和max,从0-11逐次比较,比max大替换max,比min小替换min。比较一遍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程序看一看谢

网友:
2楼说的对,冒一次泡就成了

网友:
前两天正好写了个在10个数中找出最大最小的,直接帖上来给楼主看看

        max=temp[0];                                //找出最大值
        for(uint8_t i=0;i<9;i++)
        {
                if((temp[i+1])>max)        max=temp[i+1];
        }

        min=temp[0];                                //找出最小值
        for(uint8_t i=0;i<9;i++)
        {
                if((temp[i+1])<min)        min=temp[i+1];
        }

网友:
二分查找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谢 谭浩强的冒泡已不记得了,查查, 但我觉得楼上的程序经典 不占空间 只占cpu

for语句怎么多了一个uint8_t ?

网友:
8楼那是变量定义,unsigned char

网友:
对,冒泡就可以解决

网友:
大值,小值都可以冒泡冒出来

网友:
2楼正解,不用排序,只要比较即可

int MAX,MIN;
void SelectMaxMin(int a[],int n)
{
    unsigned char i;
    MAX=MIN=0;
    for (i=1 ;i<n;++i)
    {
        if (a>a[MAX]) MAX = i;
        if (a<a[MIN]) MIN = i;
    }
}
调用函数,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数组下标分别在MAX,MIN中,然后你是想求和还是怎么样改一下就行.

楼主:
5楼的程序易懂 这个程序还可用来排序 但不知还有没有经典的排序程序 不占空间的那种

网友:
简单排序占用空间都是O(1)的,几个字节而已,只是消耗时间而已.

楼主:
有没有程序看看 谢

楼主:
5楼的程序 i+1的加1是多余的吧

网友:
这种应用一般是去掉最大值最小值然后取平均值吧,那干脆一次性把最大值、最小值、累加和都求出来

网友:
我记的本论坛有的,刚才没有搜到。我在转贴一下。

/*0001*/  1、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0002*/      A、方法:
/*0003*/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0004*/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0005*/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0006*/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0007*/      B、优点:
/*0008*/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0009*/      C、缺点
/*0010*/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0011*/          平滑度差
/*0012*/
/*0013*/  2、中位值滤波法
/*0014*/      A、方法:
/*0015*/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0016*/          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0017*/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0018*/      B、优点:
/*0019*/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0020*/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0021*/      C、缺点:
/*0022*/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0023*/
/*0024*/  3、算术平均滤波法
/*0025*/      A、方法:
/*0026*/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0027*/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0028*/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0029*/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0030*/      B、优点:
/*0031*/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0032*/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0033*/      C、缺点:
/*0034*/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0035*/          比较浪费RAM
/*0036*/
/*0037*/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0038*/      A、方法:
/*0039*/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0040*/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0041*/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0042*/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0043*/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0044*/      B、优点:
/*0045*/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0046*/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0047*/      C、缺点:
/*0048*/          灵敏度低
/*0049*/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0050*/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0051*/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0052*/          比较浪费RAM
/*0053*/
/*0054*/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0055*/      A、方法:
/*0056*/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0057*/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0058*/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0059*/          N值的选取:3~14
/*0060*/      B、优点:
/*0061*/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0062*/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0063*/      C、缺点:
/*0064*/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0065*/          比较浪费RAM
/*0066*/
/*0067*/
/*0068*/  6、限幅平均滤波法
/*0069*/      A、方法:
/*0070*/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0071*/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0072*/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0073*/      B、优点:
/*0074*/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0075*/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0076*/      C、缺点:
/*0077*/          比较浪费RAM
/*0078*/
/*0079*/  7、一阶滞后滤波法
/*0080*/      A、方法:
/*0081*/          取a=0~1
/*0082*/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0083*/      B、优点:
/*0084*/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0085*/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0086*/      C、缺点:
/*0087*/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0088*/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0089*/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0090*/
/*0091*/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0092*/      A、方法:
/*0093*/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0094*/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0095*/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0096*/      B、优点:
/*0097*/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0098*/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0099*/      C、缺点:
/*0100*/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0101*/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0102*/
/*0103*/  9、消抖滤波法
/*0104*/      A、方法:
/*0105*/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0106*/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0107*/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0108*/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0109*/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0110*/      B、优点:
/*0111*/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0112*/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0113*/      C、缺点:
/*0114*/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0115*/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
/*0116*/
/*0117*/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0118*/      A、方法:
/*0119*/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0120*/          先限幅,后消抖
/*0121*/      B、优点:
/*0122*/          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0123*/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0124*/      C、缺点:
/*0125*/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0126*/
/*0127*/
/*0128*/  11种方法:IIR 数字滤波器
/*0129*/
/*0130*/  A. 方法:
/*0131*/     确定信号带宽, 滤之。
/*0132*/     Y(n) = a1*Y(n-1) + a2*Y(n-2) + ... + ak*Y(n-k) + b0*X(n) + b1*X(n-1) + b2*X(n-2) + ... + bk*X(n-k)
/*0133*/
/*0134*/  B. 优点:高通,低通,带通,带阻任意。设计简单(用matlab)
/*0135*/  C. 缺点:运算量大。
/*0136*/
/*0137*/
/*0138*/  //---------------------------------------------------------------------
/*0139*/
/*0140*/  软件滤波的C程序样例
/*0141*/
/*0142*/  10种软件滤波方法的示例程序
/*0143*/
/*0144*/  假定从8位AD中读取数据(如果是更高位的AD可定义数据类型为int),子程序为get_ad();
/*0145*/
/*0146*/  1、限副滤波
/*0147*/  /*  A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0148*|
    value为有效值,new_value为当前采样值
|*0149*|      滤波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0150*/  #define A 10
/*0151*/
/*0152*/  char value;
/*0153*/
/*0154*/  char filter()
/*0155*/  {
/*0156*/     char  new_value;
/*0157*/     new_value = get_ad();
/*0158*/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0159*/        return value;
/*0160*/     return new_value;
/*0161*/
/*0162*/  }
/*0163*/
/*0164*/  2、中位值滤波法
/*0165*/  /*  N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0166*|
    排序采用冒泡法*/
/*0167*/  #define N  11
/*0168*/
/*0169*/  char filter()
/*0170*/  {
/*0171*/     char value_buf[N];
/*0172*/     char count,i,j,temp;
/*0173*/     for ( count=0;count
/*0174*/     {
/*0175*/        value_buf[count] = get_ad();
/*0176*/        delay();
/*0177*/     }
/*0178*/     for (j=0;j
/*0179*/     {
/*0180*/        for (i=0;i
/*0181*/        {
/*0182*/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0183*/           {
/*0184*/              temp = value_buf;
/*0185*/              value_buf = value_buf[i+1];
/*0186*/               value_buf[i+1] = temp;
/*0187*/           }
/*0188*/        }
/*0189*/     }
/*0190*/     return value_buf[(N-1)/2];
/*0191*/  }
/*0192*/
/*0193*/  3、算术平均滤波法
/*0194*/  /*
|*0195*|
*/</font>
/*0196*/
/*0197*/  #define N 12
/*0198*/
/*0199*/  char filter()
/*0200*/  {
/*0201*/     int  sum = 0;
/*0202*/     for ( count=0;count
/*0203*/     {
/*0204*/        sum + = get_ad();
/*0205*/        delay();
/*0206*/     }
/*0207*/     return (char)(sum/N);
/*0208*/  }
/*0209*/
/*0210*/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0211*/  /*
|*0212*|
*/</font>
/*0213*/  #define N 12
/*0214*/
/*0215*/  char value_buf[N];
/*0216*/  char i=0;
/*0217*/
/*0218*/  char filter()
/*0219*/  {
/*0220*/     char count;
/*0221*/     int  sum=0;
/*0222*/     value_buf[i++] = get_ad();
/*0223*/     if ( i == N )   i = 0;
/*0224*/     for ( count=0;count
/*0225*/        sum = value_buf[count];
/*0226*/     return (char)(sum/N);
/*0227*/  }
/*0228*/
/*0229*/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0230*/  /*
|*0231*|
*/</font>
/*0232*/  #define N 12
/*0233*/
/*0234*/  char filter()
/*0235*/  {
/*0236*/     char count,i,j;
/*0237*/     char value_buf[N];
/*0238*/     int  sum=0;
/*0239*/     for  (count=0;count
/*0240*/     {
/*0241*/        value_buf[count] = get_ad();
/*0242*/        delay();
/*0243*/     }
/*0244*/     for (j=0;j
/*0245*/     {
/*0246*/        for (i=0;i
/*0247*/        {
/*0248*/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0249*/           {
/*0250*/              temp = value_buf;
/*0251*/              value_buf = value_buf[i+1];
/*0252*/               value_buf[i+1] = temp;
/*0253*/           }
/*0254*/        }
/*0255*/     }
/*0256*/     for(count=1;count
/*0257*/        sum += value[count];
/*0258*/     return (char)(sum/(N-2));
/*0259*/  }
/*0260*/
/*0261*/  6、限幅平均滤波法
/*0262*/  /*
|*0263*|
*/</font>
/*0264*/  略 参考子程序13
/*0265*/
/*0266*/  7、一阶滞后滤波法
/*0267*/  /*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100,a=0~100 */
/*0268*/
/*0269*/  #define a 50
/*0270*/
/*0271*/  char value;
/*0272*/
/*0273*/  char filter()
/*0274*/  {
/*0275*/     char  new_value;
/*0276*/     new_value = get_ad();
/*0277*/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0278*/  }
/*0279*/
/*0280*/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0281*/  /* coe数组为加权系数表,存在程序存储区。*/
/*0282*/
/*0283*/  #define N 12
/*0284*/
/*0285*/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
/*0286*/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0287*/
/*0288*/  char filter()
/*0289*/  {
/*0290*/     char count;
/*0291*/     char value_buf[N];
/*0292*/     int  sum=0;
/*0293*/     for (count=0,count
/*0294*/     {
/*0295*/        value_buf[count] = get_ad();
/*0296*/        delay();
/*0297*/     }
/*0298*/     for (count=0,count
/*0299*/        sum += value_buf[count]*coe[count];
/*0300*/     return (char)(sum/sum_coe);
/*0301*/  }
/*0302*/
/*0303*/  9、消抖滤波法
/*0304*/
/*0305*/  #define N 12
/*0306*/
/*0307*/  char filter()
/*0308*/  {
/*0309*/     char count=0;
/*0310*/     char new_value;
/*0311*/     new_value = get_ad();
/*0312*/     while (value !=new_value);
/*0313*/     {
/*0314*/        count++;
/*0315*/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0316*/         delay();
/*0317*/        new_value = get_ad();
/*0318*/     }
/*0319*/     return value;
/*0320*/  }
/*0321*/
/*0322*/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0323*/  /*
|*0324*|
*/</font>
/*0325*/  略 参考子程序19
/*0326*/
/*0327*/  11、IIR滤波例子
/*0328*/
/*0329*/  int  BandpassFilter4(int InputAD4)
/*0330*/  {
/*0331*/      int  ReturnValue;
/*0332*/      int  ii;
/*0333*/      RESLO=0;
/*0334*/      RESHI=0;
/*0335*/      MACS=*PdelIn;
/*0336*/      OP2=1068; //FilterCoeff4[4];
/*0337*/      MACS=*(PdelIn+1);
/*0338*/      OP2=8;    //FilterCoeff4[3];
/*0339*/      MACS=*(PdelIn+2);
/*0340*/      OP2=-2001;//FilterCoeff4[2];
/*0341*/      MACS=*(PdelIn+3);
/*0342*/      OP2=8;    //FilterCoeff4[1];
/*0343*/      MACS=InputAD4;
/*0344*/      OP2=1068; //FilterCoeff4[0];
/*0345*/      MACS=*PdelOu;
/*0346*/      OP2=-7190;//FilterCoeff4[8];
/*0347*/      MACS=*(PdelOu+1);
/*0348*/      OP2=-1973; //FilterCoeff4[7];
/*0349*/      MACS=*(PdelOu+2);
/*0350*/      OP2=-19578;//FilterCoeff4[6];
/*0351*/      MACS=*(PdelOu+3);
/*0352*/      OP2=-3047; //FilterCoeff4[5];
/*0353*/      *p=RESLO;
/*0354*/      *(p+1)=RESHI;
/*0355*/      mytestmul<<=2;
/*0356*/      ReturnValue=*(p+1);
/*0357*/      for  (ii=0;ii<3;ii++)
/*0358*/      {
/*0359*/       DelayInput[ii]=DelayInput[ii+1];
/*0360*/       DelayOutput[ii]=DelayOutput[ii+1];
/*0361*/       }
/*0362*/       DelayInput[3]=InputAD4;
/*0363*/       DelayOutput[3]=ReturnValue;
/*0364*/
/*0365*/     //  if (ReturnValue<0)
/*0366*/     //  {
/*0367*/     //  ReturnValue=-ReturnValue;
/*0368*/     //  }
/*0369*/      return ReturnValue;
/*0370*/  }

网友:
才12个数嘛,求和的时候顺便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最后把最大值和最小值减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0-04-23):
int MAX,MIN;
void SelectMaxMin(int a[],int n)
{
    unsigned char i;
    MAX=MIN=0;
    for (i=1 ;i<n;++i)
    {
        if (a>a[MAX]) MAX = i;
        if (a<a[MIN]) MIN = i;
    }
}

网友:
int MAX,MIN;
void SelectMaxMin(int a[],int n)
{
    unsigned char i;
    MAX=MIN=a[1];
    for (i=2 ;i<n;++i)
    {
        if (a>a[MAX]) MAX = i;
        if (a<a[MIN]) MIN = i;
    }
}

网友(2011-08-26):
呵呵 可以用来做AD软件滤波!!学习啦!!

网友:
2楼说的对,逐次比较一边就求出来了,有专门的排序程序,麻烦,不如写一个简单。

网友(2011-12-13):
我也用到了这个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哈哈

网友:
建议用二楼的算法,只需要一次遍历,时间,跟代码都高校的多

网友:
还是冒泡好, 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