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TVS管,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等电涌保护器器件比较

楼主(2009-09-24):
资料为个人整理的,用在避雷器和产品静电防护上等用。主要是各种器件的特性以及比较。

大家如果感觉有用,就顶一下,谢谢。

//稳压管和TVS管特性比较//
【相同点】
1.都可以限制两端电压在一定得范围内
2.长时间耐流值差不多,跟体积功耗有关
【不同点】
1.电压精度上   稳压管的稳压值比较精确,TVS是在一个范围内
2.通流能力上   稳压管的耐涌浪电流很小,而TVS可以达到几百A
3.原理上       稳压管是齐纳隧道效应或雪崩效应,TVS是雪崩效应
4.应用上       稳压管用于稳压,TVS用于瞬态高压保护
5.稳压值上     稳压管3.3V~75V,TVS管6.8V~550V
6.响应时间     TVS可以达到1ps

//TVS管和压敏电阻特性比较//
【相同点】
1.TVS管和压敏电阻不象开关元件那样具有开关特性,而是类似稳压二极管那样具有稳压特性。
【不同点】
1.通流能力上   TVS只有几百A,而压敏电阻耐涌浪电流几十kA到上百kA
2.电压精度上   TVS管最大箝位电压偏离击穿电压较小,压敏电阻较大
3.反应速度上   TVS管的反应速度很快,为ps级,而压敏电阻反应速度较慢,为ns级。
4.可靠性上     TVS管的可靠性高,不易劣化,使用寿命长。而压敏电阻的可靠性较差,易老化,使用寿命较短。
5.成本上       TVS价格较高,压敏电阻成本低
6.稳压值上     TVS管6.8V~550V,压敏电压范围可以从10V~9000V
7.原理上       TVS雪崩效应,压敏电阻氧化锌晶粒间类齐纳二极管3.5V势垒

//气体放电管//
1.反应时间上  气体放电管80ns
2.漏电流上    极间绝缘电阻大,寄生电容很小,所以用于对高频电子线路的保护有着明显的优势,残压较低900V
3.原理上      气体击穿
4.应用上      由于放电时延较大和动作灵敏性不够,应用上大多与限压型防雷器进行综合应用。
5.缺点        有续流,存在续流的遮断问题
6.电压范围    75V—3500V

//电涌保护器/避雷器/过电压保护器分类//
1.开关型(气体放电管、闸流晶体管)
2.限压型(压敏电阻、抑制二极管)
3.扼流型(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1/4波长短路器)

楼主:
原来传的有点问题,再传一遍

网友:
稳压管,TVS管,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等电涌保护器器件比较 .pdf

楼主:
呵呵,有搞EMC保护的朋友没?

网友:
做过一个防雷的电路,主要是把气体放电管、TVS管、压敏二极管综合在一起使用。
我们不是专业做的,只是产品附带的防雷功能。

网友(2010-06-08):
回复 楼主:

顶,支持!

网友(2011-06-10):
顶原创的作品

网友:
谢谢,自己想做个编程器,了解一下。

网友:
写得很好,
原本只是知道他们的电流和响应速度相对关系
具体参数范围没太关注过

网友(2012-03-26):
进来学习,如果能举两个应用实例就更好

网友:
我用TVS管负接地,前面加个自恢复保险管做36V保护电路,有次有一同事错将220V接上,发现自恢复保险管会起火。

网友:
MARK一下,有时间细看,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要用压敏电阻,一查,就看到了这帖子,算是明白了许多他们之间的区别,以前都用的不明不白的

网友:
知道TVS和ESD二极管的一点差别,稳压管 压敏电阻 气体放电管都没用过呢

网友(2012-09-10):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mark tvs 稳压管

网友:
非常好的总结性帖子。
如果能在器件各自的可靠性上或适用范围做详细论述就更是难得的好帖了。

网友(2012-10-23):
很好,感谢lz

网友:
恩   讲的非常的到位。

网友(2013-02-05):
不错,记号一下.....

网友:
请教楼主:“固体放电管”,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以前一直借鉴网上用法,现在有了总结可以对比以前的用法了,以后就可以掌握了。还有一点前面说的有个适用范围那就更好了

网友(2014-11-21):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标记下。先谢谢了!

网友:
谢谢整理,不太懂的顶。

网友:
很好,保存了。

网友:
很好,收下了

网友(2018-03-23):
mark,保护类元器件

网友:
稳压管,TVS管,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等比较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