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的2个表笔测量两点之间的电压(差),这2个表笔信号是单端信号,还是差分信号?

楼主(2009-09-24):
我个人认为是单端信号,但有可能一个表笔的电压不是0V,例如,一端是5V,一端是2.5V,测量出来是2.5V。即是两点之间的电压差。

认为是差分信号呢,好象也对不上,,,纠结中。。。

网友:
纠结啥,当然是差分信号,你的万用表的地和电路的地是隔离的.

网友:
单端是相对的,差分是绝对的。

网友:
单端信号也可以说是差分信号

网友:
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单端信号,什么是差分信号。
对于电压信号:
单端和差分都是指信号的输出/输入方式。所谓的单端信号,是指相对于某个参考点(通常就是所谓的“地”)的电位差数值。所谓的差分信号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的“一对”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电位数值。
所以,单端信号由二个端子组成:参考端和信号端;差分信号则应当由三个端子组成:除了参考端以外,还有一个正向信号端和一个反向信号端。
通常万用表所测量的并不是标准的输出信号,因此没有必要去生搬硬套什么差分不差分,只要明白这就是二点之间的电位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