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VR把RSTACK,CSTACK放到RAM最尾端方法。

楼主(2009-09-24):
IAR AVR把RSTACK,CSTACK放到RAM最尾端方法。

XCL:

ATmega16示例代码:

编译后MAP:

网友:
Mark IAR 内存分配

网友:
请问楼主,XCL和MAP文件在那里看?

网友:
xcl文件已经找到了,但是XCL文件针对一个芯片的,而不是一个项目的,这个有点怕改动

网友(2009-11-05):
惊天地,
震江湖。

网友:
有何用途?

网友:
今天用到这个,又来看了一遍。佩服。

网友(2009-12-12):
对于某个特定的工程,你把该直接复制到你的工程里面,不就行了。
当然,在option中,你要选定该.xcl文件。

网友(2013-03-20):
给力,刚好用到。

网友(2014-12-07):
More detail on how to get is changed step by step?

网友:
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或减轻因内存的非法访问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网友:
MARK,用这个比较多